求助一种电机制动方式-磁短接制动

楼主(2013-01-10):
小弟这几天在现场听客户工程师谈到一种电机制动方式--磁短接制动。听到这种新的制动方式很好奇,回来晚上搜索却没找到相关资料,恳求工控大神能帮我解解惑:1.什么是磁短接制动,它的原理是什么。2.磁短接制动的运用方式是什么,运用条件是什么。最好是能带案例。谢谢了~!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种方式制动..........,  期待能人解答。。

网友B:
一=不知道你说的和步进电机的原理是否一样。

网友C:
虽然不懂,但是来看看能否给与帮助114bj.org

网友D:
      短接制动实质上也是一种能耗制动。

      电动机制动时,定子绕组与交流电网断开,绕组自相短接,转子做惯性旋转。由于转子存在剩磁,形成了转子旋转磁场,并切割定子绕组,从而在定子绕组中产生感应电动势。由于定子绕组已自相短接,所以在定子绕组中有感应电流。该电流与旋转磁场相互作用,产生制动转矩,迫使转子停转。

      短接制动省电、线路简单、故障率低。其制动效果虽不如能耗制动、反接制动那样准确,但在一些对停机位置要求不十分严格的场所是完全适用的。制动时,由于定子感应电流比电动机空载启动电流小,且短接瞬间产生的瞬时短路电流持续时间很短,所以制动作用不太强。这种制动方式只适用1、5KW及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能耗制动

三相电动机的简单短接制动电路

电动机运转中切断电源后,转子由于惯性作用将继续旋转,转子铁心中的剩磁,将在定子绕组中感应出剩磁感应电势,随着转速下降,剩磁逐渐衰减,感应电势也逐渐下降。此时定子绕组保持开路状态,感应电势既不产生电流,也不产生制动力矩,所以叫作“自由制动”。如果按如图所示接线,在定子绕组从电网断开的同时,将定子绕组用KM2短接,使定子绕组的剩磁电势在短接回路中产生电流,产生制动作用,叫作“短接制动”。5.5kW电动机短接制动时,短路电流持续时间为100毫秒,优于自由制动,制动时间是自由制动时间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