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取位?

楼主(2013-01-10):
1;任意输入一个4位十进制数,如9635,按下启动后,能把9      6      3      5    【千  百  十   个】位,分别送4个D【如d0   d1  d2  d3】?这个程序咋做?

网友A:
9635  整除1000  得 9

9635  除1000取余 得635

635   整除100  得 6

635  除100取余 得 35

35    整除10  得 3

35   除10取余 得 5

PLC好像商和余数只接存两寄存器。那更方便

开始写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635  整除10  得 99635  除10取余 得635  635   整除10  得 6635  除10取余 得 3535    整除10  得 335   除10取余 得 5PLC好像商和余数只接存两寄存器。那更方便

楼上你强........

9635  除10取余 得635

网友B:
个人认为的方法是:先把这个十进制数据转换成bcd码,然后用 与 逻辑4位一提取,高位的进行一下右移就可以了。

网友C:
这要根据数据寄存器的值来分,一位数到四位数略有区别!基本方法是:整除(1000、100、10)、取余(MOD 10),就可以拆开来。

网友D:
  1. 4位十进制数二进制储存刚好16位。一个D就够用,假设将其存在D0
  2. 用D0与1111 0000 0000 0000和0000 1111 0000 0000和0000 0000 1111 0000和 0000 0000 0000 1111分别逻辑与,存入D1、D2、D3、D4之中,就是你举例中的9、6、3、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整除取余:四位数除以1000、三位数除以100、二位数除以10、一位数除以1!

应该是整除取商。9635四位数除以1000取商9,余数635三位数除以100取商6,余数35两位数除以10取商3,余数5一位数除以1取商5就会得到。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4位十进制数二进制储存刚好16位。一个D就够用,假设将其存在D0用D0与1111 0000 0000 0000和0000 1111 0000 0000和0000 0000 1111 0000和 0000 0000 0000 1111分别逻辑与,存入D1、D2、D3、D4之中,就是你举例中的9、6、3、5。内容的回复:

K9635=B0010  0101  1010  0011【如果取个位,与这几位 0000 0000 0000 1111】得出的不是5?

楼主:
对:zhengchangchun关于个人认为的方法是:先把这个十进制数据转换成bcd码,然后用 与 逻辑4位一提取,高位的进行一下右移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这样取个位可以,再取  百位【移位后其值一变】,取出的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除10  得 99635  除10取余 得635  635   整除10  得 6635  除10取余 得 3535    整除10  得 335   除10取余 得 5PLC好像商和余数只接存两寄存器。那更方便

好思路  多谢

网友F:
我看最好都是那个说转成BCD码那个了。一下子就得到各个位值了。

网友G:
思路都不错                学习啦

网友A:
今天突然想了想反过来算会简单些!只接可以循环

网友H:
最好都是那个说转成BCD码那个了。一下子就得到各个位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zhengchangchun关于个人认为的方法是:先把这个十进制数据转换成bcd码,然后用 与 逻辑4位一提取,高位的进行一下右移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这样取个位可以,再取  百位【移位后其值一变】,取出的是错的

对于高位,逻辑与后,进行一次右移,例如十位数移动4bit  百位数移动8bit 千位数移动12bit。

网友I:
北京建马的组态软件,三菱驱动已写好,求三菱plc通讯测试,愿意者以一套组态软件回报。qq:2460675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