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触摸屏如何使密码错误后按钮无效

楼主(2013-01-11):
密码确认界面

在密码输入框中输入密码后,如果密码对,则允许使用两个按钮“调试界面”,“运行界面”跳到相应的窗口。如果密码不对,则两个按钮应该无法使用,即按下去无效。

我现在只做到密码输入后,使用“确认”按钮,通过脚本打开子窗口。脚本如下

IF in1.Value =123 THEN !OpenSubWnd(窗口1,381,231,400,200,5 )

IF in1.Value   >  123  THEN !OpenSubWnd(窗口2,381,231,400,200,5 )

IF in1.Value   <   123  THEN !OpenSubWnd(窗口2,381,231,400,200,5 )

但是无法实现如果密码不对,则两个按钮应该无法使用,即按下去无效的功能。

特此请教!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函数

!LogOn()

函数意义:弹出登录对话框。

返 回 值:数值型。返回值=0:调用成功;<>0:调用失败。

    :无。

    !LogOn()

你把123改成0试试吧

网友B:
密码错误后你也可以通过隐藏按钮来实现此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