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四线制温湿度变送器与plc的问题

楼主(2013-01-11):
小弟初来乍到,有个问题需要各位大侠帮忙。。。。。四线制温湿度变送器(红绿黄黑四线)怎么与西门子em235接线?(红是电源,黄是温度,蓝是湿度,黑是地)

网友A:
西门子的IO接线图上有明确说明。

网友B:
是电流反馈,还是电压反馈,如果是电压,红接正24V,黄,蓝接VIN1,VIN2。PLC COM 接24-.

网友C:
大家一起学习的啊,不是吗共同进步的啊114hk.org

楼主:
对:龙游乾坤2007关于西门子的IO接线图上有明确说明。内容的回复:

那上面只有单独的温控 湿控怎么接线,温控湿控弄成一个传感器了,又控制温度又控制湿度 我不知道怎么接了。。。。

楼主:
对:蓝天月亮关于是电流反馈,还是电压反馈,如果是电压,红接正24V,黄,蓝接VIN1,VIN2。PLC COM 接24-.内容的回复:

模拟输入只有RA A+A-,哪有com啊     是不是红接电源,黄接A+     黑接A-    蓝接B+     黑也接B- 啊?

网友D:
PLC啊,组态中设置上四线制不配电模式就可以了。然后信号的两个线接卡件通道,电源线单独从接线盘上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