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扫描一个周期一般要多少毫秒

楼主(2013-01-11):
请教下:PLC扫描一个周期一般要多少毫秒?

网友A:
你可以自已编一个很简单的小程序,直接计数出它的扫描频率,这可知道周期了。

S7-200的小PLC好象约300Hz的扫描频率,非常快。扫描周期只有几毫秒。

程序太长,扫描周期就略变慢。

楼主:
对:尐お槑孨/叶宏关于你可以自已编一个很简单的小程序,直接计数出它的扫描频率,这可知道周期了。S7-200的小PLC好象约300Hz的扫描频率,非常快。扫描周期只有几毫秒。程序太长,扫描周期就略变慢。内容的回复:

谢谢,几毫秒对我来说都不够,看来没招了

网友B:
你问这个干吗?要做什么高频率的动作?说出来,帮你想想法。

楼主:
对:芳季关于 你问这个干吗?要做什么高频率的动作?说出来,帮你想想法。 内容的回复: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我们单位在杭州。

我们有台设备,是连续分段供料输送纸箱,速度60米分钟,纸箱上有个20*120的缺口,通过电眼扫描找到位置,给PLC(三菱)控制伺服(HF-KN73J-S100)再后续把一张纸片给送上粘合,,一开始最大有10毫米的误差,后来换了家做控制的,PLC是松下的,编程方式改变了,能做到精度在4到5个毫米,不甘心又找个家控制的,一看就说3毫米精度肯定做不到,就是把机械误差给忽略了,凭电眼,PLC,伺服的之间响应时间所产生的误差就要超过3毫米了,难道真的无解?所以到论坛上来请教大家来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B:
每分钟60米。每秒6米。每毫秒6毫米。只要PLC的扫描周期等于1毫秒就已经过去6毫米了。

这些数算过了没有?

普通光电开关应答频率1Khz。也是,只要一应答就已经过去了1毫秒了。又6毫米了。

这些数算过了没有?

解,不是没解。而是控制策略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分钟60米。每秒6米。每毫秒6毫米。只要PLC的扫描周期等于1毫秒就已经过去6毫米了。这些数算过了没有?普通光电开关应答频率1Khz。也是,只要一应答就已经过去了1毫秒了。又6毫米了。这些数算过了没有?解,不是没解。而是控制策略问题。

每分钟60米,每秒6米?

网友B:
不好意思算错了。

是1米每秒。每毫秒1毫米。也是办不到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来这个PLC的扫描时间目前看来是肯定存在的,只能把机械误差给尽量减少了,或者要换种思路来考虑了

网友D:
楼主报告下进度,怎么样了?

网友E(2016-04-27):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每分钟60米。每秒6米。每毫秒6毫米。只要PLC的扫描周期等于1毫秒就已经过去6毫米了。这些数算过了没有?普通光电开关应答频率1Khz。也是,只要一应答就已经过去了1毫秒了。又6毫米了。这些数算过了没有?解,不是没解。而是控制策略问题。每分钟60米,每秒6米?

网友F(2016-07-19):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引用 网友B:每...

每分钟60米,那么每秒等于60/60=1米每秒

网友G(2021-08-11):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算错了。是1米每秒。每毫秒1毫米。也是办不到的。



你不会用输入中断和即时输出吗,误差3mm是做得到的

网友H(2025-08-20):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I:
10MS左右,和程序步数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