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c v6.2装好后不能新建项目

楼主(2013-01-11):
请问wincc v6.2装好后不能新建项目    提示该版本的wincc不支持sybase的数据库    这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有可能是没装SQL2005造成的吗

楼主:
是XPSP3 最好用6.2SP3吗  是WINCC 不带数据库不可能装上吗。

网友A:
装WinCC V6.2之前应该先装SQL2005,你没装SQL2005怎么装上的WinCC?

没有SQL2005数据库是不行的。WinCC6.0以上版本都不支持Sybase数据库,V5.1支持Sybase数据库。

网友B:
网搜的,你先试试

推荐答案

1.首先安装SQL SERVER 2005 service pack1
2.其次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中添加IIS和message queuing
3.再次安装Microsoft Service packs & tools 盘中的windows XP 安装包
4.安装wincc
5.安装授权

网友C:
二楼也卖二手3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搜的,你先试试推荐答案1.首先安装SQL SERVER 2005 service pack12.其次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中添加IIS和message queuing3.再次安装Microsoft Service packs & tools 盘中的windows XP 安装包4.安装wincc5.安装授权

感谢大家

网友D:
软件安装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