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值输入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3-01-11):
各位大神,小弟第一次用组态编程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用的是歩科M4523TE人机界面。我现在想在编程里加入一个数值输入,一个显示数值输入。具体就是假设我输入电流100A,输入之后大约1秒钟左右显示数值输入100A,然后我在点一个“确定”按钮,这个100A才发送给下位机。具体怎么实现啊,麻烦能说的详细一下,具体怎么设置。小弟拜谢。

网友A:
勾选:控制设置-触控安全设置-操作员确认(时间设个5秒),那么点击ENTER后便弹出画面7即确认画面,点击yes后数据才往下位机写。把英文改成中文就对操作人员更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