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200PLC与NA200PLC之间如何通信??

楼主(2013-01-11):
请问NA200PLC与NA200PLC之间如何通信,程序如何编的??

网友A:
两个PLC之间可以通过Modbus  RTU进行通讯。

网友A:
可以选择串口2,用485的方式进行通讯。主PLC如上图设置,协议为自由口。

从PLC的设置将协议改为Modbus RTU即可。

楼主:
那主站和从站之间有通信的子程序吗?

网友B:
主站写通信程序;

从站里面不用程序;只要设置接口为modbusRTU;就可以了!!!

楼主:
主站通信程序怎么写呀?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A:
首先感谢你对南大傲拓PLC的关注!下面为你解答

说明:上例表示每秒钟用CPU 的串口1从地址为1的从站,用03功能码读取从0开始的连续30个寄存器的数据,读到的数据存储在%MW100开始的连续30个字寄存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