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步进电机定长停止问题

楼主(2013-01-11):
当步进在运行过程中.当检查到有一个输入信号后.走一定长距离,程序中怎么实现?

网友A:
看精度怎么样,不怎么样就用PLC直接输出脉冲,用脉冲的个数转换为距离,要是有一点精度就用编码器闭环。

网友B:
直接用PLC编个程不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