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SDA-AB接线

楼主(2013-01-11):
各位大神,求救。我现在用台达ASDA-AB的伺服和翠欧(trio)MC403接线,脉冲控制,位置模式。用翠欧(trio)MC403控制台达ASDA-AB的伺服,现在我在接线,都已经接上了,但是不动,谁可以告诉我怎样接呢。SUR-ON就是打不开。着急啊!!!

网友A:
您好!关于AB系列脉冲接线请参考AB系列的手册3.3.3章节。

关于Servo-ON, 请您将AB系列伺服的P2-10设置为1即可。

网友B(2013-04-20):
先确保403在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