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速度环频率响应问题

楼主(2013-01-11):
先摘一段我国国标的叙述:

驱动器输入正弦波转速指令,其幅值为额定转速指令的0.01倍,频率由1Hz逐渐升高,记录电动机对应的转速曲线。随着指令正弦波频率的提高,电动机转速的波形曲线对指令正弦波曲线的相位之后逐渐增大,而幅值逐渐减小。相位滞后增大至90度时的频率作为伺服系统90度相移的频带宽度,幅值减小至0.707的频率作为伺服系统-3dB的频带宽度。

这里所说的是正弦波指令给定,按照这种测试方法,测到的响应带宽一般都只有几十HZ。

在日系伺服的样本好多都是1KHz,我想知道,这样的带宽又是按照什么方式方法测试到的呢?

三菱伺服电机:

    MR-J3的速度环频率响应高达900Hz

    MR-J2S的速度环频率响应高达550Hz

松下伺服电机:

    MINAS-A5的速度环频率响应高达2KHZ!

    MINAS-A4的速度环频率响应高达1KHZ!

安川的伺服也有高达1.6KHZ的。

这些变态数据时通过什么方法测试的呢?数据再夸张个几倍就赶上速度环控制频率了。。。。

各位知道的发表下看法呢

楼主:
前排自己坐,大家怎么看那变态的数据

网友A:
供应东北地区智能伺服专用变压器--大连同创自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网友B:
这些都是在超低惯量电机上达到的指标,厂商孤立的谈速度环响应都是处于广告宣传的目的,别太在意这个指标。

其实伺服驱动响应频率能否上的去,瓶颈不在驱动器上,而在电机及机械结构上。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这些都是在超低惯量电机上达到的指标,厂商孤立的谈速度环响应都是处于广告宣传的目的,别太在意这个指标。其实伺服驱动响应频率能否上的去,瓶颈不在驱动器上,而在电机及机械结构上。内容的回复:

我就纳闷了,自己测试和说明书上差别太大。是不是他们没有按照国标的方法来测,还是他们厂商有自己的测试方法与标准,速度环频率响应与国标压根不是一个东西。。。哎

网友C:
这个很好理解的,总有一个理论值和实际值的,就像U盘一样,说是2G的,但实际不可能有2G的

网友D(2013-12-20):
我也很纳闷,他们是怎么样的测试方法 居然那么高,Lz知道原因了么

网友E(2015-05-24):
解释的很清楚 西门子伯德图测试时就是如此

网友F:
"这些变态数据时通过什么方法测试的呢?数据再夸张个几倍就赶上速度环控制频率了。。。。"

这些数据 应该不是测出来的,而是根据速度环的控制频率算出来的“理想情况下的最大频率”。这个“理想情况”具体是什么情况,要如何实现,恐怕就没人知道了。

网友G:
测出来的带宽跟负载总惯量(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关系很大啊,估计其带宽指标是在很小负载惯量下测得并推算出的不考虑机械负载惯量的纯电气上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