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277-6触摸屏无法连接PC已上图

楼主(2013-01-11):
之前用了普通的网线,今天做了一根交叉网线(一头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还有一头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现在想下载程序还是不行,提示通信,接口链接错误。

我点击进入Control Panel里面设置

双击进入Transfer

做了这样的选择,然后点击Advanced

这里我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我选择的是下面这个选中的。然后里面设置了IP地址192.168.0.110

然后我就点击ok键。逐步退出。然后进OP重启

这个是我笔记本的IP地址设置

这里是设置PC/PG的接口我不知道怎么选。我就选择了TCP/IP-NDISWANIP.然后我再打开WINCC。TP277触摸屏我点击了Transfer传送模式。在wincc里点击传送可是就不行。提示错误。接口通信错误。

高手帮我看看,哪里设置还有问题。小弟在这里谢谢了。我的QQ95889402

网友A:
在电脑PING一下屏的IP地址,看看有反应吗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在电脑PING一下屏的IP地址,看看有反应吗 内容的回复:

我CMD里面PING过了。就是没有反应。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急死人了呀

网友B:
默认网关填上试试,如果网络是断开的有可能不行吧

192.168.1.1

网友C:
用直通的网线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过了也是不行。不知道有没有设置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Kong关于默认网关填上试试,如果网络是断开的有可能不行吧192.168.1.1

你指的是PC机上的还是TP277的触摸屏上。但是我现在这样的设置网络连接是通的呀。只是PING的时候不行。所以连接出错了吧

网友F:
在电脑PING一下屏的 IP 地址,看看有反应吗? 还有 你的 PG/PC 的通讯选项 中的 网卡 是正确的吗 ? 一定要是你现在能正常上网的网卡连接端口名

楼主:
引用 网友G:
IP 地址,看看有反应吗? 还有 你的 PG/PC 的通讯选项 中的 网卡 是正确的吗 ? 一定要是你现在能正常上网的网卡连接端口名

试过了。真是谢谢。问题找到了。有二个部分。一个是网卡没有选对。后来换了台电脑就OK了。还有就是要在WINCC里面还要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