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变频器只有P0003.P0004.P0012三个参数

楼主(2013-01-11):
   西门子430变频器只有P0003.P0004.P0012三个参数,并且这三个参数也不能调节,求大哥大姐们帮下忙,谢谢。

网友A:
你 在 看看 说明书, 你 是 不是 把他搞成快捷调参模式了

网友B:
换个操作面板才可以调节其他参数,西门子变频器就是这样坑人的,简易型的操作面板,无法设置啥参数的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换个操作面板才可以调节其他参数,西门子变频器就是这样坑人的,简易型的操作面板,无法设置啥参数的 内容的回复:

我说的这个是用的BOP-2的面板

网友C:
有些参数是被锁了。。。你看下说明书。。。或许就在你可以打开的参数里面修改一个参数值。。。后面的参数就可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 看看 说明书, 你 是 不是 把他搞成快捷调参模式了

不是吧,它不显示其他参数,显示的这几个参数也不 能调节

网友E:
看看说明书,看看调试操作级别。。

网友F:
是不是高级参数表,被锁住了呀?

楼主:
对:竹子-----王者之师关于是不是高级参数表,被锁住了呀? 内容的回复:

嗯,可能是吧,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