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24驱动器报警F038超速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01-11):
6RA24驱动器报警F038超速怎么解决啊?P115设置100  P354设置120

网友A:
      超速原因,也需要检查外部线路的;励磁失磁就会超速,就是励磁线路有接触不好的情况下,会发生超速,或者是电动机维护后回装,励磁线的极性接错,也会发生超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