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24驱动器用6RA70替代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3-01-11):
6RA24驱动器用6RA70替代要注意什么,接线和设置方面的都需要改什么?

网友A:
      西门子的直流调速器吧,替代的话--首先要弄清楚原来的电枢电压范围及励磁电压范围,然后搞清楚原来的测速信号是啥,然后是否可以接到6RA70上面去直接使用;接线要注意极性,设置过电流、过电压、失速保护等等参数。

网友B(2013-04-29):
主要是电枢电流和励磁电流。然后是端子功能,原来都用了什么功能现在换成70用哪个端子实现,参数如何调整。如需要我可以帮你看看。有电气控制图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直流调速器吧,替代的话--首先要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