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00电源

楼主(2013-01-11):
      实际情况下三相200V的变压器到底有没中性线的,我们公司很多三相200V的电柜几乎不引零线过来的,只有三根火线,一根地线,但是有些鬼子的设备是用110V电源的,我发现现场还有380V变110V的电源,为什么不能在变压器的中性点引一条线出来做中性线,这样电压是否可以达到100V或110V呢?求解!

网友A:
在变压器的中性点引一条线出来做中性线,这样电压是否可以达到100V或110V呢?不能

网友B:
实际情况下三相200V的变压器到底有没中性线的,我们公司很多三相200V的电柜几乎不引零线过来的,只有三根火线,一根地线

这个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三相200的变压器偶倒是没见过,但他这样做可能是位安全考虑,类似于隔离变压器

380V变110V的电源,为什么不能在变压器的中性点引一条线出来做中性线,这样电压是否可以达到100V或110V呢?求解!

为什么要引出中性线呢?中性线只不过是Y型接法里的星点,咱们国家比较普遍

如果是带抽头的变压器或者隔离变压器,两根相线可以做成110V的,但是两根线对地电压都为36V(只是举个例子)这样多安全!

另外380V是线电压,即使引出中性线相电压也是220V的,不是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380V是线电压,即使引出中性线相电压也是220V的,不是110V
   三相200V的变压器Y星接法引中性线出来不会还是20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