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位置脉冲输入形式讨论

楼主(2013-01-11):
伺服位置脉冲通常有三种输入形式:一种是两相正交脉冲输入、一种是脉冲加方向、一种是CCW脉冲和CW脉冲。目前我见到三种形式都有使用。大家讨论下三种形式各有何优缺点,以及使用的特定场合区别。

网友A:
个人喜欢使用CCW脉冲和CW脉冲,线断了就别走。

脉冲加方向,方向断线易造成误操作。

网友B:
学习一下,这么好的主题怎么没有人讨论啊?

网友C:
如果根据“线断了就别走”那么应该你喜欢的是AB相的。何以变成了正反脉冲呢?

只有脉冲加方向是最省高速硬件的。另外两个都需要两个高速硬件。对于PLC一般都使用脉冲加方向。

网友D:
绝大多数控制器可以提供脉冲/方向信号,部分控制器可选CCW/CW信号,很少有控制器提供A/B信号

脉冲/方向信号可能由于驱动器和控制器对于脉冲的理解不同在不停顿的往复运动中造成位置错误

网友E:
大部分场合用到都是脉冲+方向;正反向脉冲日系用的多点,优点如果反转脉冲断线,不能反向运行;正交脉冲一般是编码器反馈脉冲给伺服信号,伺服用到电子凸轮功能,用作主从跟随的场合;还有一种是伺服内部寄存器场合,这种情况适合简单定位,省略上位机程序,可靠性比较高;

网友F:
我用的是脉冲加方向,感觉简单,一个差分负责电机旋转角度与速度,一个差分负责电机转向

网友G(2016-11-27):
引用 网友A:
个人喜欢使用CCW脉冲和CW脉冲,线断了就别走。脉冲加...

网友G:
  1. 脉冲+方向:PLC都有的输出方式,频率较低

  2. CW+CCW:大部分控制器采用,频率较高

  3. A\B相脉冲:用于主从轴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