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打火?

楼主(2013-01-11):
1;今天拆一锅炉用水泵,不小心N线碰了外壳,竟然有火花?【此线在电机外壳接,但螺钉压紧后正常不跳闸,   在与外壳接触的瞬间打火?

网友A:
说明N线对地有电压,但是电压很低产生的电流很小,所以产生小火花,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B:
有电压的存在,电流低没有达到跳闸的条件

网友C:
接外壳的,不是N线,是地线吧.可能电机有漏电现像了.这就是接地的作用.

网友D:
看看水泵是什么接法 要是Y型 的有可能是电机绝缘不好

网友E:
两地零线电位不一样,肯定有火花;

网友F:
外壳接的应该是地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接外壳的,不是N线,是地线吧.可能电机有漏电现像了.这就是接地的作用.

同意此说。

网友H:
带负荷肯定有火花,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