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时声音大的原因

楼主(2013-01-11):
电机声音大的原因
当用变频器拖动电机运行时,我们经常遇到电机噪音大的情况。下面我就我遇到的情况就原因分析和处理方面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提高。本人水平有限,大家多提意见!
电机噪音大无非有两方面的原因:机械方面和电气方面。
1,机械方面
如电机冷却风扇损坏或刮擦电机外壳,电机固定不稳等。

联轴器两侧不同心,轴承损坏、地基不平

这方面的情况好处理一些,只要能拿听音棒找到噪音源,一般好处理。
2,电气方面
(1)变频器载波频率设置太低
可以适当把载波频率设置高些,但这时又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载波频率调得太高,又会对其它设备造成干扰,尤其是当采用PLC通讯方式时。因此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设置载波频率。
(2)电机共振
有时,电机在运行时的某一频段会产生机械共振。这时可以利用变频器的跳频设置方法。一般变频器都有“跳频”设置,其作用是:设置电机共振的频率,当变频器运行到此频段时,跳过此段频率,避免电机产生共振。
(3)电机带负载能力降低
有时电机长时间使用后,或电机质量不好,带负载能力会降低。这里电机的噪音也会比正常时大。

网友A:
袁工,这方面的情况好处理一些,只要能拿听音棒找到噪音源,一般好处理。
听音棒是不是=音叉。。。???

网友B:
感谢楼主讲解,进来学习了。

网友C:
我们的听音棒是自己做的,头上时尖的,中间是空心的,尾部焊平了,不知道这样的专业不

另外,处理过3台160KW的鼓风机出现共振的情况,记得当时只要变频器运行到24HZ左右就发生机械共振,那个声音很不正常,像楼主说的,设置跳跃频率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