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SMART屏跟PLC一下就挂了

楼主(2013-01-12):
西门子的西门子的SMART屏跟PLC一下就挂了屏跟PLC一下就挂了!

    昨晚一个朋友跟我说一套西门子SMART的系统不工作了,开车过来载我过去,我过去一看,上电没有反应,用万用表一量:我滴个乖乖,PLC跟触摸屏全部挂了(他的是DC24V系统,全部西门子品牌),这下子他们老板急了,想要恢复生产,刚好我手头有一套信捷,再开车到我宿舍拿货、改接线、编程,总共搞了接近6个小时,OK了!

    后来他们老板说:以后不再选用西门子,哈哈,真开心!!!

网友A:
楼主你赚的真开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赚的真开心啊。

这个就要感谢西门子:因为西门子的货品垃圾我才能有事做呀

网友B:
给信捷的做广告吧??编造这样的故事,出这样的手段,真是卑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信捷的做广告吧??编造这样的故事,出这样的手段,真是卑鄙啊。。。。

不好意思啊,我这套信捷也是因为经常帮朋友做柜子放在一边的,可惜我不是信捷的经销商!

还有你需要西门子200坏模块的话我有一大堆

网友C:
伍工这很偏激哦,不过能用就行。

网友D:
我滴个乖乖,PLC跟触摸屏全部挂了(他的是DC24V系统,全部西门子品牌),-----------------------------------------------------------------怎个挂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信捷的做广告吧??编造这样的故事,出这样的手段,真是卑鄙啊。。。。

通讯网-原创军团,你可以消停了,不要把别人看的那么阴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伍工这很偏激哦,不过能用就行。

我曾经有3次都是触摸屏+PLC全部挂掉(200系统2次,400+300系统一次,尤其又一次200系统挂的特别牛X,柜子内部凡是DC24的控制元器件,如禹鼎遥控器、西门子触摸屏、智能仪表、PLC全部等、一次性全部搞完!但是那个西门子的电源居然没有烧断保险!),至于西门子的各种产品模块等,我坏的数量应该用公斤来计算,用多少台块肯定数不清了

网友E:
怎么个方法坏的啊  ?贴个图让大家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给信捷的做广告吧??编造这样的故事,出这样的手段,真是卑鄙啊。。。。 网友B,你可以消停了,不要把别人看的那么阴暗。

看阴暗点没有坏处嘛。。

网友G:
反正我接触了这么多年西门子,没见过坏过呢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伍工这很偏激哦,不过能用就行。 我曾经有3次都是触摸屏+PLC全部挂掉(200系统2次,400+300系统一次,尤其又一次200系统挂的特别牛X,柜子内部凡是DC24的控制元器件,如禹鼎遥控器、西门子触摸屏、智能仪表、PLC全部等、一次性全部搞完!但是那个西门子的电源居然没有烧断保险!),至于西门子的各种产品模块等,我坏的数量应该用公斤来计算,用多少台块肯定数不清了

西门子的东西在你那里出现了极端?太不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正我接触了这么多年西门子,没见过坏过呢还。

我不要我寄坏的模块给你玩呀?

不过要你付快递费,到付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怎么个方法坏的啊  ?贴个图让大家分享下

造假就这点不好,拿不出手。。。

网友A:
这里我支持伍工,我们用过四台西门子触摸屏PLC,一年不到,2台触摸屏串口烧掉。据说这个串口不隔离,尼玛坑爹啊。

网友I:
我觉得楼主的那些系统烧坏原件了,,整个系统电源的设计是否有问题呢?

个人感觉这样坏系统比较极端。

如果是真的,,楼主用6个小时的时间直接换一个系统让别人正常生产还是比较厉害的。。。

楼主:
西门子200的系统,我自己就烧坏好几套,难道还不清楚吗

网友B:
编的。。人要是撒了一个谎,必须用更大的谎言来弥补。。。

网友J:
那 老板也什么,西门子都不用,

网友K:
我们这里西门子的用了4,5年了一次故障都没出过,5个CPU,带了几十个站,楼主频繁出这种故障还得考虑是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L:
伍琪生说:     西门子200的系统,我自己就烧坏好几套,难道还不清楚吗

你自己已经就烧坏好几套,看起来还没找到烧的真正原因,  请仔细思考一下自己的使用方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以免今后再烧.   正确使用,它是很不容易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伍琪生说:     西门子200的系统,我自己就烧坏好几套,难道还不清楚吗 你自己已经就烧坏好几套,看起来还没找到烧的真正原因,  请仔细思考一下自己的使用方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以免今后再烧.   正确使用,它是很不容易坏的.

你就别较真了。。。他本来就是编造一个故事卖货,采用贬低别人的产品,来抬高他所卖的东西的地位。。为了抬得高,自然要把别人贬低的更厉害。。。就像李庄,受了王立军的刺激了,出来以后,把王立军贬的不是人一样。。呵呵呵。。添油加醋的。。。。你越跟他较真,他就会说的越严重。。。。他说烧坏了很多,其实未必。。他只是想加重他上面说的话的分量,就像是画画,开始画点虚的,然后用笔又描了一描。。你再说他画的不好,他会继续描,越描越黑。。。。呵呵

楼主:
今天我特意翻查了一下:我的桌子里面有6个西门子的坏模块,我办公室后面的柜子有22个坏模块,库房有82个坏模块,

    其中300怀模块有4个模拟量模块,CPU有2块,电源有4块;

    剩下的全部是200系列的模块;

    至于这些坏模块的来源,有别的工程师大侠设计工程在使用过程中损坏的,也有设计工程在使用过程中损坏的,我们做的自动化系统,上汽集团(生产汽车)、通用汽车公司(上海、东岳、沈阳)、丰田、铃木、长安集团、三一重工、晟腾集团等等,这些大型汽车生产集团、大型工程设备生产集团的人难道不知道我们设计的图纸、做的柜子有问题吗??

    上述几位大侠,请你们说话之前首先考虑一下你们用过、做过多少东西行吗???

网友A:
伍工啊,S7-200  CPU224的继电器输出的坏的有没有啊?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二手货,第一、二天正常,第三天插上电源就烧了最下面的电源部分,有的话寄我一个啊,我出邮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伍工啊,S7-200  CPU224的继电器输出的坏的有没有啊?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二手货,第一、二天正常,第三天插上电源就烧了最下面的电源部分,有的话寄我一个啊,我出邮费啊。

这个电源板真的没有,那些200的CPU都是电源部分出错导致毁损的!,不过你可以直接用DC24V+5V的电源加上即可,我试过的

楼主:
个人感觉只要说进口产品质量不行,尤其是西门子问题立刻遭砍......

网友M:
伍工又挣钱了,这钱好挣啊

网友N:
真的假的?是不是电源不是24V给烧了?

而且6个小时就搞定了,太厉害了

***********************************

需要西门子smart IE屏连300PLC或者S7-1200plc的各种触屏适配器、转换器的,可以登录

www.dl-winbest.cn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伍工又挣钱了,这钱好挣啊

这个真的感谢西门子,是它让我有这个机会,弄一张过年回家的火车票肯定舒服一点

网友E:
不知道伍工能不能把坏的送给我玩行吗 ?

网友O:
怎么个方法坏的啊  ?贴个图让大家分享下 ?

    还有坏了这么多,没有检查坏的原因吗? 我司用的 300 系列 PLC + 屏 没有你说的换得这么严重,还有 6 个小时就将屏和 PLC 程序写好,看来伍工技术力量强大呀 !

网友P:
东西坏有很多种情况,比如是否买到正品了,供货渠道是否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东西坏有很多种情况,比如是否买到正品了,供货渠道是否可靠。

这个我那些烧坏的东西全部经过西门子确认是正品无误!,只是其中大多数是南京产的200模块,至于300系列和少数200模块等完全是德国生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我特意翻查了一下:我的桌子里面有6个西门子的坏模块,我办公室后面的柜子有22个坏模块,库房有82个坏模块,    其中300怀模块有4个模拟量模块,CPU有2块,电源有4块;    剩下的全部是200系列的模块;    至于这些坏模块的来源,有别的工程师大侠设计工程在使用过程中损坏的,也有设计工程在使用过程中损坏的,我们做的自动化系统,上汽集团(生产汽车)、通用汽车公司(上海、东岳、沈阳)、丰田、铃木、长安集团、三一重工、晟腾集团等等,这些大型汽车生产集团、大型工程设备生产集团的人难道不知道我们设计的图纸、做的柜子有问题吗??    上述几位大侠,请你们说话之前首先考虑一下你们用过、做过多少东西行吗???

这么牛逼,强大!!发点程序或者图纸啥的出来看看啦

网友Q:
我从200,300到D445用过的模块,CPU不下万块,从OP,MP到SMART LINE 不下几百块屏,也没有坏的这么多.而且大多数是接地电阻大引起的.只要系统设计合理,接地良好,应该很少坏的.不过佩服这个伍工的技术,6个小时换了CPU,接好线,而且CPU程序编制和屏的程序编制一块完成,再减去路上回去拿货时间,真的技术神人.我不知道这个程序复杂程度,要是就几句,应该没问题

楼主:
6个小时搞定,这是真的!

当然客户那里还有2个人帮忙接线等,我就是负责程序修改,也就是一套小型玩意!

现在人家设备运行很正常,至少我又推了一套国产器件,大家还是尽量用国产吧!

这种国产完全可以用的东西,何必要张口闭口用进口?

有本事你们把家里的老爸老妈老婆等全部换成进口我就说你们牛X

网友R:
   这些大型汽车生产集团、大型工程设备生产集团的人难道不知道我们设计的图纸、做的柜子有问题吗??       还是要检查一下,为什么会烧这么多,产品本身烧的可能很小。

个人感觉图纸 和做的柜子应该都没有问题 ,老外的柜子标准做法,柜内两个接地排,是分开的。国内有些厂家是不区分的,这么大面积的烧模块,唯有可能的是接地出了问题。220V串进来了

很多人常把西门子的OV 和地接在一起,不出问题还好,否则就是大问题。

即便大型生产集团,在这方面做得也不是很到位。老老实实的敲地埋铜板.打测试。

电仪的地是要区分开的,而且还要有独立的安全接地。

本人以前玩西门子PLC,现在玩DCS ,以上是个人愚见!

网友S(2013-03-14):
引用 网友R:
这些大型汽车生产集团、大型工程设备生产集团的人难道不知道我们设计的图纸、做的柜子有问题吗??       还是要检查一下,为什么会烧这么多,产品本身烧的可能很小。个人感觉图纸 和做的柜子应该都没有问题 ,老外的柜子标准做法,柜内两个接地排,是分开的。国内有些厂家是不区分的,这么大面积的烧模块,唯有可能的是接地出了问题。220V串进来了很多人常把西门子的OV 和地接在一起,不出问题还好,否则就是大问题。即便大型生产集团,在这方面做得也不是很到位。老老实实的敲地埋铜板.打测试。电仪的地是要区分开的,而且还要有独立的安全接地。本人以前玩西门子PLC,现在玩DCS ,以上是个人愚见!

我现在都是给电子设备的信号地单独做一组接地线(材质是镀锌角铁或者镀锌圆管,早期用的是厚度10毫米、面积1.4平方米的的大型铜板,其实我经过实际工程验证发现用铜板完全属于浪费),但是系统如果是AB、欧姆龙、三菱、松下、GE等等品牌均不会烧毁,如果是西门子则不知道那一套就会出问题烧坏

网友T:
伍工特意用这个:“他的是DC24V系统,全部西门子品牌”

怀疑是不是你去之前,他们将PLC与屏电源端子接到AC220V了哦

肯定电压上关系,本人也常用西门子PLC,不相信有那么的脆弱。建议像这种S7 200 DC24V PLC 电源可以用隔离变压器再接开关电源的做法比较好。

信捷PLC XC2/XC3也用过,感觉也可以,帮人家公司改了很多台四柱硫化机、建材机械电气系统,系统按着三菱PLC FX1N报的价,用的是信捷,性价比蛮好,不错。

网友U:
武功厉害  江湖好手

网友V:
还有 6 个小时就将屏和 PLC 程序写好,看来伍工技术力量强大呀 !

网友W:
伍工,你又来了!!!!

网友X:
不要以为进口的就是好的,忽悠人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网友Y:
200系列仿品不少,不一定是西门子的问题。

不知楼主用什么牌子的开关电源,我只用正牌的明纬与衡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