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MT5423触摸屏是否可以通过串口连接3台以上三菱PLC

楼主(2013-01-12):
说明书上写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建议换成proface低端触摸屏GC4000系列,不要说一台触摸屏带3台PLC(触摸屏是主站),就是3台触摸屏带一台PLC(PLC是主站)都没问题的,详细的可直接找我,上海育展小王18930316047,QQ631201168,proface一级代理。

网友B:
晕,用N:N三台PLC连接,一台触摸屏跟主站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