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线路的安装、运行及维护

楼主(2013-01-12):
10kV线路是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输送和分配电能的重要任务。

   1 10kV架空线路的安装

   10kV线路由电杆、导线、横担、金具、绝缘子和拉线等组成。

   1.1 10kV线路的基本要求

   1.1.1 10kV线路路径选择的要求

   1)架空线路的路径尽量选择捷径,地形不复杂,投资较少。

   2)应尽量少占农田,避开洼地、冲刷地带及易被车辆碰撞的地方。

   3)应尽量避开爆炸物、易燃物和可燃液(气)体的生产厂房、仓库、贮罐等。

   4)应尽可能把线路架设在公路、道路的两侧,便于运输、施工和以后的运行维护。

   5)线路路径的选择既要照顾当前的需要,又要考虑到今后的发展,并要满足城市规划和电网规划,要有一定的裕度。

   1.1.2 架空电力线路应避免在下列处所架设

   1)国家的纪念塔、碑及其类似处所或规划之地。

   2)屋顶、庭园、林木丛生之地。

   3)山洪、水灾较多之处。

   4)生产、贮存易燃、易爆物的厂房、库房等处所。

   5)产生腐蚀性气体、液体及污染严重之地。

   6)不易通过的山河、湖泊及基础不稳固之地。

   1.1.3 架空电力线路的电杆应避免在下列处所埋设

   1)妨碍交通的场所或妨碍交通信号视线的场所。

   2)铁路路基取土处及路基斜坡面。

   3)地下管道、暗渠、电力电缆、通信电缆及其他地下设施埋设之处。

   4)建筑物及地道出入口。

   5)车马通行频繁易受碰撞之处。

   6)临河岸及接近水渠之处。

   7)沙地、沼泽地及泉水地。

   1.2 电杆

   架空线路的各种电杆,按其作用可分为直线杆、耐张杆、转角杆、终端杆、分支杆、跨越杆。

   1.2.1 直线杆 位于线路的直线段上,在正常情况下承受导线重量和水平风力载荷,不考虑承受顺线路方向导线的拉力,稳定性较差。

   1.2.2 耐张杆 位于线路直线段上几个直线杆之间。在正常情况下除承受导线重量和水平风力载荷外,还要承受邻档导线拉力差所引起的顺线路方向的拉力。在断线事故和架线紧线情况下,还能承受一侧导线的拉力,稳定性比直线杆好。

   1.2.3 转角杆 位于线路改变方向的地方,在正常情况下除承受导线的垂直载荷和内角平分线方向风力水平载荷外,还要承受内角平分线方向导线全部拉力的合力,稳定性最好。

   1.2.4 终端杆 位于线路的首端和终端,在正常情况下除承受导线的垂直载荷和水平风力外,由于只有一侧有导线,所以顺线路方向要承受全部导线的拉力。

   1.2.5 分支杆 位于线路的分支处,在正常情况下除承受主线路所承受的载荷外,还要承受分支导线的垂直载荷和水平风载荷及顺分支线方向导线的全部拉力。这种电杆在主线路方向上有直线杆和耐张杆两种,在分支方向则为耐张杆。

   1.2.6 跨越杆 位于跨越铁路、通航河道、公路和电力线等大跨度需要特殊考虑的地方。

   1.3 导线

   用来传导电流的,导线架设在电杆顶部,绑扎固定在绝缘子上。

   1.3.1 对导线的要求

   1)导电性能好,就是相应的电阻小,从而可减少线路的电压的损失和电能损耗。

   2)机械强度大,导线悬挂在高空,除它本身重量外,还要受到风压、冰雪等机械力的作用,因此必须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以防断线事故。

   3)耐化学腐蚀性强,架设在沿海或化工厂附近等污秽比较严重地区的线路,由于空气中有盐碱等腐蚀性物质存在,对导线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因此,导线必须具有很强的抗化学腐蚀能力,才能保证线路长期安全运行。

   1.3.2 导线的种类

   1)铜绞线(TJ),铜是除银以外导电性能最好的金属,硬拉铜线的机械强度也较高,铜线容易接续,抗腐蚀性能较好。但是铜线密度大,价格高。大档距架设机械强度也不够。

   2)铝绞线(LJ),电导率约为铜线的60%,重量轻,价格低。但是铝线机械强度较低,接续工艺比较复杂,抗腐蚀性能较差。

   3)钢芯铝绞线(LGJ),充分利用了铝的导电性能和钢的机械强度,取长避短,互相配合。但是接续工艺要求较高,也更复杂。

   根据以上比较,铜绞线的电气性能和机械强度比较理想,但由于铜有更重要的用途,所以应用较少。目前钢芯铝绞线应用比较广泛。

   1.3.3 导线截面积选择的基本方法

   1)按导线的发热条件选择导线截面积,就是在任何环境温度下,当导线连续通过最大负载时,其导线温度不大于70℃,这时的负载电流称为安全电流。实际上按发热条件选择导线也就是按长期允许通过的安全电流选择导线。

   2)根据机械强度的要求选择导线截面积导线应具备足够的机械强度,不要因为各种不利条件的组合而造成断线事故。对于10kV架空线路,铝绞线截面积不应小于35mm2;钢芯铝绞线截面积不应小于25mm2,对于城市的10kV架空线路,应考虑有一定的裕度。

   3)根据经济电流密度选择导线截面积,经济电流密度是经过各种经济技术比较得出的最合理的导线单位截面积的电流值。也就是当电力线路导线单位截面积上通过这一电流时,使电力线路的建设投资、电能损耗和运行维护费用等综合起来将会最小、最经济。

   4)按允许电压损失选择导线截面积,在10kV线路中,通常都按允许的电压损失值计算导线截面积。因为这类线路一般输送功率都不大,导线截面积较小,导线电阻较大,线路中的电压损失成为突出矛盾,所以,如果电压损失满足要求,其他技术条件一般也都能符合规定。

   1.4 横担

   装在电杆的上端,用来固定架设导线用的绝缘子。

   1.4.1 横担的种类 按横担原材料分木横担、铁横担、瓷横担。

   1)木横担,用硬木制成,截面有圆形、矩形、正方形。由于易腐烂、使用年限短、木材资源也不足,极少使用。

   2)铁横担,用等边角钢制成,要求热镀锌,因其坚固耐用,目前应用最广。

   3)瓷横担,具有横担和绝缘子两个作用,是工厂生产的成品,在安装时用铁支架固定在电杆上。它的电气性能良好,能节约大量钢材,是目前较理想的一种横担。但存在冲击碰撞易碎的缺点,运输、施工时要特别注意。

   1.4.2 横担的安装

   1)单横担在电杆上安装在负载侧面;承力杆单横担安装在张力的反侧;直线杆、终端杆、耐张杆横担与线路方向垂直;30°以下转角杆的横担应与角平分线方向一致。

   2)横担安装应平直,上、下歪斜或左右(前后)扭斜的最大偏差应不大于横担长度的1%

   3)同杆架设的双回线路,横担间的垂直距离应符合规定的要求。

   1.5 金具

   用来紧固横担、绝缘子、导线的。有耐张线夹、联结金具、接续金具、防护金具、紧固金具等。

   1.5.1 耐张线夹 用于把导线固定在耐张、转角、终端杆悬式绝缘子串上。

   1.5.2 联结金具 有球头挂环、单联碗头、直角挂板、挂环、联板等。

   1)球头挂环,用来联结球型悬式绝缘子上端铁碗头的,属专用联结金具。

   2)单联碗头,用来联结球型悬式绝缘子下端球头的,属专用联结金具。

   3)直角挂板,用来联结球头挂环和横担联板的。

   4)挂环,又叫延长环或平行环。

   5)联板,有二眼联板、三眼联板、五眼联板。

   6)其他设备用联结金具,有杆顶支架、撑铁、各种支架等。

   1.5.3 接续金具 用来把导线的两个端头接续起来和修补导线的。有压接管、修补管、并沟线夹等。

   1.5.4 防护金具 用于在悬垂线夹中减少导线弯曲应力和导线断股的修补。有护线条、补修条、铝带等。

   1.5.5 紧固金具 有拉线拖箍、U型拖箍、紧固件(螺栓、螺母、垫圈、开口销、弹簧销等)。

   1.6 绝缘子

   用来紧固导线,保持导线对地的绝缘。按外形分,有针式绝缘子、悬式绝缘子、作拉线用的拉紧绝缘子。安装前,应将每个绝缘子的表面污垢擦净,以防止送电后发生闪烁和击穿。

   1.7 拉线

   1.7.1 拉线的作用

   1)电杆架设后,发生了受力不平衡的现象,拉线可以平衡导线张力,保持电杆稳固。

   2)电杆基础不牢,不能保持电杆稳固,用拉线可进行基础补强。

   3)因载荷超过电杆的安全强度,利用拉线减少电杆所受的弯曲力矩。

   1.7.2 拉线的种类 按拉线用途和作用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

   1)普通拉线,主要用来平衡固定性的不平衡拉力。

   2)人字拉线(又叫防风拉线),用于基础不坚固和交叉跨越加高杆或较长耐张段中间的直线杆上,加强防风倾倒。

   3)水平拉线(又叫高桩拉线),用于跨越公路、渠道和交通要道处。

   4)自身拉线(又叫弓形拉线),用于受地形限制,不能采用一般拉线处。

   5V形拉线,用于电杆较高、横担较多、架空多条线路,因而受力不均匀,可在上、下两处各安装一条拉线。

   6)共用拉线、十字拉线、撑杆等

   2 10kV线路的运行及维护

   2.1 10kV线路的巡视与检查

   10kV线路的巡视与检查,是为了经常掌握线路的运行状况,以便及时发现和消除设备缺陷,预防事故,并确定检修内容,确保线路的安全运行。

   2.1.1 巡视检查的周期 巡视检查的周期,要根据线路的电压等级、季节特点及周围环境来确定。对于10kV线路、市区线路每月一次;郊区线路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如遇自然灾害或发生故障等特殊情况时,需临时增加巡视检查的次数。

   2.1.2 巡视检查的种类 电力线路的巡视检查有定期性巡视、特殊性巡视、故障性巡视、夜间巡视、监察性巡视、预防性检查和登杆检查等。

   1)定期性巡视,是线路运行人员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定期性巡视可及时掌握电力线路各部件的运行状况和沿线情况。

   2)特殊性巡视,是在导线结冰、大雪、大雾、冰雹、洪水泛滥和解冻、沿线起火、地震及狂风暴雨之后,对电力线路全线或某几段某些部件进行详细查看,以发现线路设备遭受的变形或损坏。

   3)故障性巡视 是为了查明线路的接地、跳闸等原因,找出故障地点及情况。重合闸装置无论是否重合良好,均应在事故跳闸或发现有接地故障后立即进行巡视检查。

   故障性巡视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1)巡视时应详细进行检查,不得中断或遗漏杆塔。

   2)夜间巡视时应特别注意导线落地,对线路交叉跨越处,应用手电查看清楚后再通过。

   3)巡视中如果发现断线,不论停电与否,均应视为有电。在未取得联系与采取安全措施之前,不得接触导线或登上杆塔。

   4)巡视检查人员全部巡视检查完负责线段后,无论是否发现故障,都应及时汇报,听取指示。

   5)在故障巡视检查中,发现一切可能造成故障的物件或可疑物品均应收集带回,作为事故分析的依据。

   4)夜间巡视是为了检查线路导线连接处、绝缘子、柱上开关套管和跌落式熔断器等的异常情况。

   5)监察性巡视,由主管领导或技术负责人进行。目的在于了解线路及设备状况,并检查、指导运行人员的工作。

   6)预防性检查,是用专用的工具或仪器对绝缘子、导线连接器、导线接头和线夹连接部分进行专门的检查和试验。

   7)登杆检查,是为了检查杆塔上部各部件连接、腐朽、断裂及绝缘子裂纹、闪络等情况。带电进行检查时应注意与带电设备的安全距离。

   2.1.3 巡视检查的内容

   1)沿线情况

   1)沿线有无易燃、易爆物品和腐蚀性液气体。

   2)在线路附近新建的化工厂、水泥厂、打靶场、道路、高压线路、管道工程、地下电缆、新建的采石场、林带和倒下足以损伤导线的天线、树木、烟筒和建筑脚手架等。

   3)在线路下或防护区内有无违章跨越、违章建筑、柴草堆或可能被风刮起的草席、塑料布、锡箔纸等。

   4)有无威胁线路安全的施工工程(爆破、开挖取土等)。

   5)查明线路防护区内植树及导线对树木的安全距离是否符合规定。

   6)线路附近有无射击、放风筝、抛扔外物、飘洒金属和在杆塔、拉线上拴牲畜等。

   7)查明沿线污秽情况。

   8)其他不正常现象,如洪水期巡视检修用的道路及桥梁损坏情况。线路设备被盗被破坏及威胁线路安全运行等情况。

   9)有无违反《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的建筑。

   2)电杆

   1)杆塔是否倾斜,混凝土杆有无裂纹、酥松、钢筋外露,焊接处有无开裂、锈蚀,木杆有无腐朽、烧焦、开裂,绑桩有无松动。

   2)基础有无损坏、下沉或上拔,周围土壤有无挖掘或冲刷沉陷,寒冷地区电杆有无冻鼓现象。

   3)杆塔位置是否合适,有无被车撞的可能,保护设施是否完好,标志是否清晰。

   4)杆塔有无被水冲、水淹的可能,防洪设施有无损坏、坍塌。

   5)杆塔标志(杆号、线路名称、相位标志等)是否齐全、明显。

   6)杆塔周围有无杂草和蔓藤类植物附生,有无危及安全的鸟巢、风筝及杂物。

   3)导线

   1)导线上有无铁丝等悬挂物,导线有无断股、损伤、背花、锈蚀、闪络烧伤。接头连接是否完好,有无过热现象。

   2)导线压接是否良好,绞接长度是否符合规定。不同规格、型号的导线连接在弓子线处连接,跨越档内不允许有接头。

   3)导线三相弛度是否平衡,有无过紧、过松现象。

   4)弓子线、引线有无损伤、断股、歪扭,与杆塔、构件及其他引线间距离是否符合规定。

   5)导线对地面、城市道路和公路、铁路以及建筑物的距离是否符合规定。

   架空电力线路导线对地面、城市道路和公路、铁路的最小垂直距离应符合表1的规定。导线对建筑物的最小间隔距离应符合表2的规定。

导线对地面、城市道路和公路、铁路的最小垂直距离

经过地区或跨越项目

线路额定电压/kV

1以下

1~10

1.对地面/m

1)居民区

2)非居民区

3)居民密度很小,交通困难的地区

6.5

5.5

4.5

2.城市道路、公路/m

3.铁路/m

1)公用非公用标准轨至轨顶

2)非标准轨至轨顶

7.5

7.5

导线对建筑物的最小间隔距离

与建筑物距离/m

线路额定电压/kV

1以下

1~10

在最大弧垂时的垂直距离

在最大风偏时接近部分的水平距离

2.5

1.5(3)

  注:括号内数字为导线在接近建筑物的部分为窗户或阳台时的水平距离。

   6)架空电力线路的其他交叉跨越应遵守部颁《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的规定,并遵守下列几点:

   ①凡交叉跨越要有正式协议。

   新增的交叉跨越要取得供电部门的同意,并签订正式协议。

   在交叉跨越处,电压高的电力线位于电压低的电力线的上方;电力线应位于弱电流线路的上方。

   电力线路与弱电流线路的距离和交叉角应符合表3和表4的规定。

导线对弱电流线路的最小间隔距离

与弱电流线路的距离

线路额定电流/kV

1以下

1~10

水平距离/m

垂直距离/m

有防雷保护

无防雷保护

电力线路与弱电流线路的交叉角

弱电线路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交叉角

45°

30°

不限制

   4)横担和金具

   1)木横担有无腐朽、烧损、开裂、变形。

   2)铁横担有无锈蚀、歪斜、变形。

   3)瓷横担有无裂纹、损坏,绑线有无开脱。

   4)金具有无锈蚀、变形;螺栓是否紧固,有无缺帽;开口销有无锈蚀、断裂、脱落。

   5)绝缘子

   1)瓷件有无碎裂、脏污、闪络、烧伤等痕迹。

   2)绝缘子歪斜,铁脚、铁帽有无锈蚀、松动、弯曲。

   3)固定导线用绝缘子上的绑线有无松弛或开断现象。

   4)吊瓶缺弹簧销子,开口销子未分开或小于60°

   6)拉线、地锚、保护桩

   1)拉线有无锈蚀、松弛、断股和张力分配不均等现象。

   2)水平拉线对地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3)拉线是否妨碍交通或被车碰撞。

   4)拉线固定是否牢固,地锚有无缺土、下沉等现象。

   5)拉线杆、顶(撑)杆、保护桩等有无损坏、开裂、腐朽或位置角度不当等现象。

   7)防雷设备和接地装置

   1)避雷器固定是否牢固,磁体有无裂纹、损伤、闪络痕迹。引线连接是否良好,是否按规定时间投入或退出。

   2)接地引下线有无丢失、断股、损伤。

   3)接头接触是否良好,连接螺栓有无松动、锈蚀。

   4)接地体有无外露、严重腐蚀,在埋设范围内有无土方工程。

   8)柱上油开关

   1)外壳有无渗漏油和锈蚀现象。

   2)套管有无破损、裂纹、严重脏污和闪络放电痕迹。

   3)开关的固定是否牢固,引线接头是否良好,线间和对地距离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4)油位是否正常。

   5)开关分、合位置指示是否正确、清晰。

   6)开关的名称编号、标志是否清楚、正确。

   9)跌落熔断器

   1)瓷件有无裂纹、闪络、破损或脏污。

   2)熔丝管有无弯曲、变形、烧损。

   3)触头间接触是否良好,有无过热、烧损、熔化现象。

   4)各部件组装是否良好,有无松动、脱落。

   5)引线接头连接是否良好,与各部件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6)安装是否牢固,相间距离、倾斜角度是否符合规定。

   7=操作机构是否灵活,有无锈蚀现象。

   2.2 10kV线路的检修

   10kV线路的检修是根据巡线报告和检查与测量的结果,进行正规的预防性修理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消除在线路的巡视和检查及测量中所发现的各种缺陷,以预防事故的发生,保证安全供电。

   2.2.1 缺陷管理 目的是为了掌握运行设备存在的问题,以便按轻、重、缓、急消除缺陷,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保障设备的安全运行。另一方面对缺陷进行全面的分析,总结变化规律,为大修、更新改造设备提供依据。

   缺陷一般按下列原则分类:

   1=一般缺陷,是指对近期安全运行影响不大的缺陷。可列入年、季、月检修计划或日常维护工作中去消除。

   2=重大缺陷,是指缺陷比较严重,但设备仍可在短期内坚持运行。该缺陷应在短期内消除,消除前应加强监视。

   3=紧急缺陷,是指严重程度已使设备不能继续安全运行,随时可能导致发生事故或危及人身安全的缺陷。这种缺陷必须尽快消除或采取必要的安全、技术措施,进行临时处理。

   线路运行人员应将发现的缺陷(包括其他人员发现的缺陷)详细记入缺陷记录本中,并提出处理意见,紧急缺陷应立即向主管领导汇报,及时处理。

   2.2.2 线路的检修 一般分为小修、大修两种。

   1)小修 为了保持线路及附属设备的安全运行和必须的供电可靠性而进行的修理。

   小修的项目包括:

   1=局部更换、清扫、检查绝缘子和绑线。

   2=更换电杆附件并进行防腐处理。

   3=检查、修补导线连接器和接地装置。

   4=更换、增添和修补拉线、地锚和绑桩、保护桩。

   5=加固电杆基础,扶正电杆及变压器台。

   6=砍伐或修剪线路走廊的树木,拆除鸟巢。

   7=编写杆塔号和悬挂警牌。

   2)大修 为了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恢复线路及其附属设备至原设计的电气性能或机械性能而进行的修理。

   大修的项目包括:

   1=更换或补强线路杆塔及其部件。

   2=更换和扶正横担。

   3=更换或修补导线,调整导线弛度。

   4=更换绝缘子或为提高线路绝缘水平而增装绝缘子。

   5=改善接地装置。

   6=检查更换柱上油开关、跌落熔断器及其附件。

   7=处理不符合规范的交叉跨越。

网友A:
欢迎在本论坛赐帖。。。多多支持。。。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网友B:
不错的贴子,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