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本本(DELL)又出现这个玩意了,真倒霉

楼主(2013-01-12):
我的本本(DELL)又出现这个玩意了,真倒霉!!!

楼主:
注明:图片是上次拍摄,但这次问题一模一样,实在倒霉

网友A:
呵呵,以前USB编程线出问题,也出现过这个(只要电脑5V电源受影响,windos好像就会蓝屏)。台达的HMI  USB编程线插着,我电脑就开不了机。必须拔了开机,再插!

网友B:
换电脑吧…………6

网友C:
出现这个只有重装系统了。我上次出差途中在车站候车室,笔记本从椅子上掉了下来,拿到现场后开机跟这个一模一样。在客户面前那叫一个囧啊!

网友D:
蓝屏 只要不是经常莫名其妙的发生,都问题不大的。我的本本也发生过蓝屏,就是在打开一个电路文件的时候,每次打开每次蓝屏,应该是溢出了。

当然如果经常发生,先软件重新装装,不行再查查硬件吧。

网友E:
赶快换新的,

网友F:
蓝屏,我的本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够使偶尔出现,不管它。

网友G:
我的本子也出现过两次这个问题,但每次都是在用迅雷看看看电影的时候偶尔出现的。

网友H:
先软件后硬件查吧

网友I:
偶和师傅的拿手绝活就是格了重装。

网友J:
是硬件问题,重新装软件是不成的。

网友K:
估计软硬件都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蓝屏,我的本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不够使偶尔出现,不管它。

网友M:
以前我对CP1H编程时,用它的编程电缆,在线监控一会就会蓝屏,

后来OMRON的官网上出了个什么解决方案,但到最后也没时间理会这个问题了

网友N:
哈哈!系统奔溃了!不过没关系!只要重启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开机就是蓝屏!纯粹是硬件坏蛋了

网友O(2013-04-03):
硬盘磁道受损 ,快快备份资料。否则要后悔呀,下软件修复,不可修复快快换硬盘。这情况多数是摔过了,磁道老化。

网友O:
你这情况还是万恶的零磁道问题,基本就是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