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6070iH触摸屏怎么读取和下载程序

楼主(2013-01-12):
威纶6070iH触摸屏怎么读取和下载程序,用什么数据线,普通USB数据线可以吗,谢谢各位

网友A:
就是普通USB线,或者厂家提供的数据线;如下图:

需要装驱动的吧;驱动安装方式可以看说明书;有的不需要安装驱动;楼主试试;

网友B:
1.用u下载。

2.用普通手机数据线也可以下载。

网友C(2016-10-12):
多多学习,好好向上,加油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