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台松下FP0R用RS232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3-01-12):
大家好,我是刚刚学习松下PLC的菜鸟,现在想了解一下两台松下FP0R用RS232如何通讯?多谢指教!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通过带2个串口的触摸屏来交换数据

楼主:
对:earlybrow关于最简单的办法,通过带2个串口的触摸屏来交换数据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FP0R C16CT,PLC本身就带有RS232通讯口的啦!

网友B:
通信多麻烦  松下有个PC-LINK 的协议 设置好数据区 可以共享寄存器和计数器 看看手册

网友C:
如果是通讯主从控制,可以用F145 F146,看手册。。。。。。。如果是共享数据,用PC-LIN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146,看手册。。。。。。。共享数据,用PC-LINK了。

您好,黄工,是直接用232连接起来搞通讯就可以了吗?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要用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的?具体怎么搞呢?还请黄工您多指教!谢谢!

网友E:
大家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D F146,看手册。。。。。。。共享数据,用PC-LINK了。 内容的回复:您好,黄工,是直接用232连接起来搞通讯就可以了吗?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要用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的?具体怎么搞呢?还请黄工您多指教!谢谢!

转RS485是为了1对多的通信,一对一RS232C就够了,用RS232C的接线,PC-LINK协议,设置好共享寄存器,就可以 了。

网友G:
PC link 是要用485才行的。其它的用R232就可以了。松下通信做起来挺简单的

网友H(2017-07-14):
引用 网友G:
PC link 是要用485才行的。其它的用R232就...

你好,两台松下FP-XH用232的通讯方式,直接把COM0口的SD,RD,SG对接起来就好了吗???

网友I:
232的交叉接,SD接对头的RD,RD接对头的SD。SG接SG,还有问题加Q

网友J(2017-10-30):
引用 网友G:
PC link 是要用485才行的。其它的用R232就可以了。松下通信做起来挺简单的

你好、我需要将两个plc通信在一起、

网友J:
引用 网友G:
PC link 是要用485才行的。其它的用R232就...

你好!请问FP0R的PLC通讯必须要要PLC带有485的接口吗?232的接口不可以吗?

网友K(2018-06-14):
用共享数据比较方便,,,

网友L(2018-08-03):
我也想学习这个。要是两个FP0R PLC可以带动8轴了

网友M:
没做过PC link,下次也测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