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设置一个变量值是另外一个变量的倍数

楼主(2013-01-12):
在用版本wincc6.2
希望新建一个变量,让他自动赋值为另外一个变量值的倍数
不知该如何实现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新建变量没有这个功能,只有建立好变量后,在画面或者全局脚本里边做。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新建变量没有这个功能,只有建立好变量后,在画面或者全局脚本里边做。 内容的回复:

多谢回复

能详细一些吗,比如画面里面怎么设置,小弟新手

非常感谢

网友A:
例程:

建立变量 Var1,Var2数据类型32位浮点数

打开画面建个按钮,打开按钮属性,事件-->按钮-->鼠标-->按左键-->选择C动作添加C脚本

float a,b;
a=GetTagFloat("Var2");
b=X*a;  //X即倍数
SetTagFloat("Var1",b);

这样点击一下按钮左键Var1数值自动转换为Var2的X倍。

如果想实时转换可以在全局脚本中做,设定好触发时间。

网友B(2013-02-22):
你可以使用线性变换的功能,只需要两个变量的地址相同,但其中一个使用线性变换即可,但是这个不一定能保证两个变量是同步更新的,也就是可能在显示时某一瞬间可能不同时更新,这和系统通信过程有关,无法避免,即使用脚本也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