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安川sgdm伺服的定位完成信号

楼主(2013-01-12):
求助帖
20分-已结帖
做的非标设备,买的二手安川sgdm伺服!定位完成信号从plc发脉冲伺服运行到停止一直是常闭的,pn500是出厂设置:7 pn50E设置为3201,另用的一台台达的ab伺服定位完成信号是正常的!这是否和增益设置有关系?由于以前一直用台达的!现在改用安川的!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熟悉安川伺服的大哥!!!

网友A:
安川的定位完成信号以前用过,不稳定,建议楼主用PLC发脉冲完成标志位去实现相应的功能,比如三菱FXPLC的m80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川的定位完成信号以前用过,不稳定,建议楼主用PLC发脉冲完成标志位去实现相应的功能,比如三菱FXPLC的m8029。
我是这样做的!但他们买的滑轨太差了!上次出现走到一半滑轨坏了就卡住了!我现在就是只用到plc的脉冲完成标志和伺服报警标志,但报警会延时输出,这样plc脉冲已经完成,但丝杠还没有走到预定位置就做下一动作,会把机器撞坏!没办法想要用伺服定位完成信号试试!!!

网友B:
报警会延时输出,这样plc脉冲已经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会延时输出,这样plc脉冲已经完成
滑轨卡住了,伺服过载报警,那报警有延时啊!大概1-2秒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