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弹簧式端子排怎么用

楼主(2013-01-12):
用于DI和DO的,一般的宁个螺丝的就行了,这个不知道怎么用呢?

网友A:
弹簧式会在模块上面突出一块,用手向下按着,就可以把端子从模块上拔下来了,安装时直接端子对准了用力一推就卡上了

网友B:
现在会了吗?用小一字螺丝刀向下按旁边的一个凸出来的小键,然后把线插到接线孔里,再松开螺丝刀,用手来回拽下接好的线,会有惊喜的!

网友C:
不用拧螺丝,接线过程:按下——插入——松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