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用Ethernet/IP在PC, PLC和robot之间传输数据

楼主(2013-01-12):
现在有个项目要从PC传送Real data到AB Compactlogic 5370 L2 PLC, PLC计算后再传给Fanuc robot。想用Ethernet/IP, 因为PLC和robot都有集成的Ethernet port。我现在用一个hub把三个设备连在一起,各自设定了static IP,在RSLinx中可以扫描到PLC和robot,但看不到PC。现有如下几个问题:

1. 在RSLogix 5000的IO Ethernet configuration中如何配置robot? 因为fanuc robot不在module catalog list中,是否应设置成Generic Ethernet module或其他? 如果设置成Generic Ethernet module,assembly Instance的参数如何设置? 相应的message block中的service type, class, instance和attribute如何设置?

2. 如何实现从PC到PLC的数据传送?我想用TCP/IP (WinSock)在PC端。看PLC 手册知道这个PLC支持socket interface communication。但不知如何具体在PLC中设置?是否也需要在PLC IO Ethernet configuration中配置?相应的message block中如何设置? 是否需router或managed switch来代替hub?

如果这个设计中有什么问题,也请指出。或者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方法?主要预算有限,越省钱越好。比如要使用OPC在PC和PLC之间传数据,又要多花不少钱:(

因为对Ethernet/IP不熟悉,想着挺简单的小网却碰到了大麻烦。时间紧迫,还望各位兄弟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13-03-03):
Labview 可以

x_y_z_88@hotmail.com

QQ:37622860

网友B:
我想你最好把PC做为这两个设备通讯的中间媒介,在PC这边用OPC是最省事的方法,然后再辅助一些程序来实现数据的交换。

OPC的话有<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软件啊

网友C(2015-11-08):
ABPLC与faunc机器人通信很方便,简单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地址映射到PLC中。

网友D:
通过实例就行了,很方便

网友E(2016-07-20):
请教下 ,能利用EtherNet/IP协议直接在PC和ROBOT之间传输信息吗?不经过PLC。

网友F(2019-09-19):
我真的也是需要的

网友G(2021-03-05):
暂时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