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00的432模拟量输出固定不变问题

楼主(2013-01-12):
今日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西门子400PLC模拟量输出模块。我在程序中用MOVE语句强制PQW点输出0----27648,但用万用效验仪测量模块输出范围为4----7.41毫安。(我确定程序中不会有其他地方用到同样的点,即都是没有重复调用过的点)
检查硬件配置模块配置的8个PQW点都是4----20毫安的。
以下是一些测量数据:
程序强制输出0,则输出电流为4毫安。
程序强制输出1728,则输出电流为5毫安。
程序强制输出3456,则输出电流为6毫安。
程序强制输出5184,则输出电流为7毫安。
程序强制输出13824,则输出电流为7.4毫安。
程序强制输出27648,则输出电流为7.4毫安。
更换模块故障依旧。更换其他通道,故障依旧。

网友A:
1、S7-400的模拟量输出模块:AO8x13, 其输出点数为8点,端子6和7必须短接;否则无法输出电流信号;
2、根据操作需要,可分别为每个模块输出通道设置为电压输出或电流输出,或禁用;楼主设置电流输出没有?
3、对未使用的输出通道,将“输出类型”设置为“禁用,并保持端子为开路状态;
4、缺省情况下,模块中的输出类型设置为”电压“,输出范围为”+-10V;

5、输出为单极性?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1、S7-400的模拟量输出模块:AO8x13, 其输出点数为8点,端子6和7必须短接;否则无法输出电流信号;2、根据操作需要,可分别为每个模块输出通道设置为电压输出或电流输出,或禁用;楼主设置电流输出没有?3、对未使用的输出通道,将“输出类型”设置为“禁用,并保持端子为开路状态;4、缺省情况下,模块中的输出类型设置为”电压“,输出范围为”+-10V;5、输出为单极性?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现在好像是6、7脚没有短接...

     难道是这里的问题? 其余的我都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