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给你讲解雷蒙磨出现不出粉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3-01-12):
  作为雷蒙磨粉机用户,对机器后期的维护和保养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了解了雷蒙磨粉机的基本知识,就能在机器出现突发状况时,就不会摸不着头脑,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造成不出粉的几种状况和解决办法:
  2、雷蒙磨的分析机负责分析成品粉料的大小,是否符合成品标准,是否需要再次砂磨,在分析机叶片磨损严重的情况下,起不到分级的作用,会造成出粉过粗或着过细。这种情况,更换一个新的叶片就可以解决。
  1、当锁粉器密封不严的时候,会形成粉倒吸现象,造成不出粉或者出粉较少,要检查锁粉器的密封,调整密封程度。
  4、雷蒙磨的铲刀是负责将物料铲起,当铲刀使用一段时间或者质量不够过硬的情况下,磨损较大,物料铲不起,也会造成不出粉或者出粉较少,这就需要更换新的铲刀。
  3、出粉粗细不正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风机的风量没有调整好,风量过大,出粉就会过粗,风量过小,出粉就会过细,在检查其他情况无异常的情况下,应调整风机的风量以校正出粉粒度。
  解决办法:
  首先,检查和调整锁粉器密封,密封不严密会造成粉倒吸。铲刀处是否磨损大,导致物料铲不起,结果不出粉。
  其次,检查风道堵塞,也是导致出粉量下降或不出粉,这时应该及时将风道物料清理干净,重新下料。
  最后,检查管道,看是否漏气,若漏气应及时密封管道。
  希望上面说的能够帮到您,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知识请关注我们的网站。
本文有河南中科雷蒙磨http://www.hnxyjx.com/编辑,转载请说明出去。

网友A(2019-06-24):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