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15PLC通过PROFIBUS与TP270"10触摸屏通讯错误

楼主(2013-01-12):
各位大侠,我有一西门子315PLC通过PROFIBUS与TP270"10触摸屏通讯不上;其软设置是:PROFIBUS(1)   地址是:1       触摸屏地址也是1,但是连接时出错。不知在编程时是否要创建数据块。

网友A:
触摸屏地址与PLC地址不能是一样的。将地址更改一下。

网友B:
  你的 TP270 触摸屏地址与 PLC 地址不能是一样的。将地址更改一下。

一般 PLC 地址是 2,3 ,HMI 为 这个后面的,如 10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 TP270 触摸屏地址与 PLC 地址不能是一样的。将地址更改一下。一般 PLC 地址是 2,3 ,HMI 为 这个后面的,如 10 ---

楼主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