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台达人机写入台达驱动器内部速度问题?

楼主(2013-01-12):
现在用的485通信舍得人机和台达驱动器连接,选择的是速度模式,人机修改内部指令调速,就是在重新上电后驱动器被修改的内部速度又恢复了原始值?请问怎么可以让修改的内部速度保持住呢??

网友A:
P2-30应该不能设定为5!

楼主:
不设定为5,常常写入数据驱动的寿命会受到影响,现在是通过人机的宏写得5,我现在把通信线拔掉,P2-30改成0,把内部速度改成200,在插上通信线,在通过宏修改P2-30为五,以后启动会不会都是200了?、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没试过!写入寿命有10W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