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3-01-12):
谁用过这样的纺机上用的传感器?

经过变送器传给PLC的模拟输入卡,当拔掉接插件,即没有模拟输入时,为什么屏上显示值不为零,而且跳动幅度很大,是控制线路干扰存在吗?

网友A:
我用过一种测量力的传感器,是直接接到模拟量模块的, 当你没有时 PLC 显示为最大值,不一定为 0

网友B:
那应该是变送器的问题,也就是说变送器在没有获得信号的情况下,输入端口信号浮动不稳定的,传输给PLC的信息是不确定的。

如果是干扰问题的话,有接接插件也是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那就不是干扰。

个人认为应该是变送器

网友C:
没接触过这种传感器。在PLC侧拆除,如果归零则是线路干扰的呗!

网友D:
所有的模拟量都一样,模块拔掉不一定会显示0,可能是最大,也可能是最小

网友E:
应该是变送器的问题,和压力传感器关系不大!

楼主:
plc六代:数据32位D10直接存储32为二进制数或更多

数据交换即时性,并行传输

数据交换即时性非常好的情况下,实现云控制,云数据处理,分布执行,类似于人只有一个处理器——大脑

更加广范的高效的终端执行单元,如位置控制将更加高效精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模拟量都一样,模块拔掉不一定会显示0,可能是最大,也可能是最小

网友G:
如果是四线制形式,即信号与电源是单独的,可以把信号线短接看看显示是否还有跳动。

网友H:
变送器的问题,也就是说变送器在没有获得信号的情况下,输入端口信号浮动不稳定的,传输给PLC的信息是不确定的。

网友I:
也就是说变送器在没有获得信号的情况下,输入端口信号浮动不稳定的,传输给PLC的信息是不确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一种测量力的传感器,是直接接到模拟量模块的, 当你没有时 PLC 显示为最大值,不一定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