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器擂台第99期——关于在变频器输出侧安装热继电器的探讨

楼主(2013-01-12):
本期擂台:关于在变频器输出侧安装热继电器的探讨

在电机进入 过载状态时,热继电器会切断电源,从而保护电机。

这是所有变频器的共性,故在探讨以下问题时可以不必指出变频器的品牌和型号。

问题一: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安装热继电器?请列举!

问题二:热继电器的使用注意事项,请列举!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3年2月8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网友A:
       关于变频器出现端(也就是电机的进线端)带热继电器这个问题其实只有在一拖N的时候才需要。

       如果是一拖一的话,变频器自身已经带有过载保护、变频器本身自带有热电子保护。

       一拖一的话就没必要在变频器出线端加热继电器了,多此一举。

       例如:恒压供水案例,这时候的变频器一般都是一拖N的。加减泵、工频/变频切换。这时候的变频器输出端——也就是每个电机进线前端必须加一个热继电器。因为这时候变频器自带的热电子保护已经没效了。(原因是:这时候变频器的额定功率是大于或者等于所有电机额定功率的总和,单个电机的过载与总变频器的过载不相匹配

如下图:本案例是用于恒压供水一拖N的情况下。

网友B:
抛砖引玉

问题1:

A、功率不匹配(比如1台变频器驱动多台电机)的时候

B、负载变化较大

问题2:

针对不同负载,电流调节适合,频繁起停,,电流需调大,如经常跳也可以调大

网友C:
        和输出接触器类似,当一台变频器只控制一台电动机,且并不要求和工频进行切换时,由于变频器本身具有热保护功能,所以没有必要接热继电器。

        当一台变频器接多台电动机时,由于每台电动机的容量比变频器小得多,变频器不可能对每台电动机进行热保护。则每台电动机只能分别由各自的热继电器进行保护。

        当电动机需要在变频和工频之间进行切换控制的情况下,因为在工频运行时,变频器不可能对电动机进行热保护,故热继电器是必需的。

网友D:
同意1楼的说法。。。在恒压供水 中是不错的一个应用 。其它期待更多,

网友E:
功率不匹配的时候需要~~希望更多的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和输出接触器类似,当一台变频器只控制一台电动机,且并不要求和工频进行切换时,由于变频器本身具有热保护功能,所以没有必要接热继电器。        当一台变频器接多台电动机时,由于每台电动机的容量比变频器小得多,变频器不可能对每台电动机进行热保护。则每台电动机只能分别由各自的热继电器进行保护。        当电动机需要在变频和工频之间进行切换控制的情况下,因为在工频运行时,变频器不可能对电动机进行热保护,故热继电器是必需的。

三楼说的比较全面,一楼是图文并茂。

网友G:
1.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变频电机时,只需要设定好变频器与电机相应的参数,不需要加。
2. 一台变频器控制N台变频电机(同功率的电机)共时工作时,可以考虑加装热继电器,需要电机上端单独加热继电器。
3. 一台变频器控制N台变频电机(同功率的电机)每台单独工作时,不需要加热继。

4.  当电动机需要在变频和工频之间进行切换控制的情况下,因为在工频运行时,变频器不可能对电动机进行热保护,故热继电器是必需的。
 使用注意事项:

1.复位按钮最好设在手动位置,只有按下复位按钮方可复位,这样能提醒维修人员查清故障原因,避免误操作。

2.用热继电器做电动机的缺相保护时,要考虑电动机的接法。一般的热继电器都不能为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做充分的断相保护,即使是三相式。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相线断线后,流过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不同,也就是说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不能反映断相后的过载电流。星形接法的电机,断线后,电流比例相同。

3.要考虑工作情况。长期稳定工作的电机,可以根据额定电流选热继电器,取热继电器额定电流的0.95-1.05倍,使用时把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值调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值。如果电动机不随便停止的,以免造成损失的,可以把热继电器的值调大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变频电机时,只需要设定好变频器与电机相应的参数,不需要加。2. 一台变频器控制N台变频电机(同功率的电机)共时工作时,可以考虑加装热继电器,需要电机上端单独加热继电器。3. 一台变频器控制N台变频电机(同功率的电机)每台单独工作时,不需要加热继。4.  当电动机需要在变频和工频之间进行切换控制的情况下,因为在工频运行时,变频器不可能对电动机进行热保护,故热继电器是必需的。 使用注意事项:1.复位按钮最好设在“手动”位置,只有按下复位按钮方可复位,这样能提醒维修人员查清故障原因,避免误操作。2.用热继电器做电动机的缺相保护时,要考虑电动机的接法。一般的热继电器都不能为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做充分的断相保护,即使是三相式。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相线断线后,流过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不同,也就是说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不能反映断相后的过载电流。星形接法的电机,断线后,电流比例相同。3.要考虑工作情况。长期稳定工作的电机,可以根据额定电流选热继电器,取热继电器额定电流的0.95-1.05倍,使用时把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值调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值。如果电动机不随便停止的,以免造成损失的,可以把热继电器的值调大点

说的很好,我的心中和工作也是这个思路。同时也学到一些不知道的知识。给力!

网友I:
在变频器和电机不是一对一的时候要使用热继电器,用来保护单个电机,因为这时变频器的过流保护已经不能针对单个电机了,所以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需要添加热继电器。当一台变频器对应一台电机时就不需要,这时变频器所有的设置都是针对这台电机的,过流保护也是。至于热继电器的使用注意事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按照要求设置电流动作值,一般我们这里设置为额定电流的1.25倍,要安装在控制电机的接触器后面,以保护电动机。

网友J:
   一拖一不需要加,但是要正确设置变频器和电机的参数,一拖几就要在每一台电机前加保护器。

网友K:
一台变频器只控制一台电动机,不需要加过热继电器。

一台变频器控制N台变频电机共时工作时,可以考虑加装热继电器。

当电动机需要在变频和工频之间进行切换控制的情况下,因为在工频运行时,变频器不可能对电动机进行热保护,故热继电器是必需的。

网友L:
  一拖一不需要加,但是要正确设置变频器和电机的参数,一拖几就要在每一台电机前加保护器。

www.jhzdkj.com

网友M:
问题一: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安装热继电器?请列举!

变频器已经具备了热保护功能(过载保护或过流保护),可在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5%105%范围内设定。如果电机与变频器容量匹配,则变频器内部的热保护能有效保护电机,没有必要再加热继。但在以下情况下就很有必要:1.变频器输出并联驱动(同时工作的一拖多),每个电机要加热继,以保护电动机的过载。

2.对于变频器驱动普通电机做恒转矩运行的场合,应尽量避免长期低速运行,否则电机散热效果变差,发热严重。如果需要以低速恒转矩长期运行,就必须要考虑选用变频电机或者加装热继。3.如果负载设备需要短时间内加、减速,则必须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以免出现太大的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问题二:热继电器的使用注意事项,请列举!

热继电器动作不会自动切断主回路(电机供电回路),要将热继电器的辅助常闭触点串联在控制变频器停止的输入指令回路中,达到热继电器动作,变频器立即收到停车指令。

如果是一拖一,可以将热继电器安装在变频器的上端,进线位置。

网友N:
在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动多台电机,比如起重机走行机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1.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变频电机时,只需要设定好变频器与电机相应的参数,不需要加。2. 一台变频器控制N台变频电机(同功率的电机)共时工作时,可以考虑加装热继电器,需要电机上端单独加热继电器。3. 一台变频器控制N台变频电机(同功率的电机)每台单独工作时,不需要加热继。4.  当电动机需要在变频和工频之间进行切换控制的情况下,因为在工频运行时,变频器不可能对电动机进行热保护,故热继电器是必需的。 使用注意事项:1.复位按钮最好设在“手动”位置,只有按下复位按钮方可复位,这样能提醒维修人员查清故障原因,避免误操作。2.用热继电器做电动机的缺相保护时,要考虑电动机的接法。一般的热继电器都不能为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做充分的断相保护,即使是三相式。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相线断线后,流过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不同,也就是说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不能反映断相后的过载电流。星形接法的电机,断线后,电流比例相同。3.要考虑工作情况。长期稳定工作的电机,可以根据额定电流选热继电器,取热继电器额定电流的0.95-1.05倍,使用时把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值调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值。如果电动机不随便停止的,以免造成损失的,可以把热继电器的值调大点

赞同这个说法,同时让我学习了一下

楼主:
这期擂台很热闹的说·

网友P:
问题一: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安装热继电器?请列举!

    变频器和电机如有两路控制转换时,还是要装热继电器,要是单独用变频器控制时,可以不用,
要是变频器坏了,转用其它起动电路或备用时,还是要有热继电器保护电机。

问题二:热继电器的使用注意事项,请列举!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的过载,为了保证电动机能够得到既必要又充分的过载保护,就必须全面了解电动机的性能,并给其配以合适的热继电器,进行必要的整定。一般涉及到电动机的情况有工作环境、起动电流、负载性质、工作制、允许的过载能力等。原则上应使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尽可能接近甚至重合电动机的过载特性,或者在电动机的过载特性之下,同时在电动机短时过载和起动的瞬间,热继电器应不受影响(不动作)。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和输出接触器类似,当一台变频器只控制一台电动机,且并不要求和工频进行切换时,由于变频器本身具有热保护功能,所以没有必要接热继电器。        当一台变频器接多台电动机时,由于每台电动机的容量比变频器小得多,变频器不可能对每台电动机进行热保护。则每台电动机只能分别由各自的热继电器进行保护。        当电动机需要在变频和工频之间进行切换控制的情况下,因为在工频运行时,变频器不可能对电动机进行热保护,故热继电器是必需的。

网友R:
安徽 爱学习 说的很到位,学习了。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加热继的,只有在一拖多的时候和工频切换的时候要考虑,

网友S:
支持a君说的,变频器加热继电器也是和a君说的在加减泵的时候。

网友T:
一般不用加热继电器,加了本身对变频器和电机是一种保护,如果电机多了,加了还是好处多多。变频器本身就有输出信号让泵启停,我以恒压供水为例。请大家看看。其中有欧姆龙PLC,变频器是ABB的AC9510的。我这是三台泵控制,一台泵如果满足不了要求,启动第二台泵。依次类推。不过我这三台泵加了三个热继电器(如图),放交流接触器后。

网友U:
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动多台电机时,各台电动机的容量比变频器实际容量小得多,因此变频器不可能对每台电动机进行热保护。则每台电动机只能分别加装热继电器进行保护;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不能使用热继电器分断电机前端的接触器,变频器在RUN状态时,前行切断负载会给变频器造成很大的危害!

正确的方法时将热继电器信号接入变频器的运行端子,热继电器起作用后先使变频器STOP,然后在变频器无输出后再分断电机前端的接触器。

切记!

楼主:
细细地看过每一个回帖,都很精彩~~~~~~~~~

感谢各位好友的积极参与!

网友V:
     首先说明,这个热继电器上的问题,加在变频器上面---其实是化蛇添足的,原因变频器本身有保护的。热继电器的作用是保护电动机不被过负荷,而过负荷的情况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会增大,不论是带多台电动机还是带单台电动机,都是可以在变频器上设定一个总电流的,只是需要在首次运行的时候测试下电流;就是在首次运行时候,测试下多台电动机或者单台电动机运行的时候---满足现场经常运行的工况的电流,然后参照这个电流,放大点1.05-1.2倍来设定即可。热继电器的检查过负荷,绝对没有变频器本身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精确和动作迅速的。

网友W:
强烈支持南风的观点!

除了变频器在一拖N情况下使用热继电器是必须的,即使在一拖一情况下本人也提倡使用热继电器,基于以下原因:

1热继电器的动作保护不会像变频器的保护一样断电自动复位,就比较有效地防止操作人员在过负荷保护后,不查原因,盲目重启动。

2利用继电器的常开点控制故障指示还是很方便的

3变频器的实际使用状况,并不像设计的那般完美,参数设定是否合适,会受装机人员水平影响很大,更有甚者为防止过载保护,特意设定较大限流,还有多样的实际工况,多一层保护,也算花小钱,防大事故。

4当变频器不是独立供电时,局部故障,引起较大范围断电,就不合适了。当然也可以设置复位按钮。

网友W:
引用 网友X:
首先说明,这个热继电器上的问题,加在变频器上面---其实是化蛇添足的,原因变频器本身有保护的。热继电器的作用是保护电动机不被过负荷,而过负荷的情况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会增大,不论是带多台电动机还是带单台电动机,都是可以在变频器上设定一个总电流的,只是需要在首次运行的时候测试下电流;就是在首次运行时候,测试下多台电动机或者单台电动机运行的时候---满足现场经常运行的工况的电流,然后参照这个电流,放大点1.05-1.2倍来设定即可。热继电器的检查过负荷,绝对没有变频器本身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精确和动作迅速的。

一拖N,不同时运行也可以吗?

网友Y:
  首先,我是来参加擂台打擂的!

回答一:在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机,并且多台电机总功率小于或等于变频器输出总功率时,例如使用输出30KW的变频器驱动4台7.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时,需要在每个电机的输入端之前即<变频器输出端之后>加装合适保护值的热继电器。

回答二:在上述情况下,安装使用热继电器时,应注意以下二点:一,尽量选用机械式并且灵敏度较好的热继电器,避免选择电子式热继电器因为变频器本身属于高频干扰源容易对其它电子式的器件干扰造成各种异常;二,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应该在电机额定电流的1-1.5倍,即最小整定值是1倍,最大整定值是1.5倍,例如上述例子中需要分别安装4个热继电器,每个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应在15A-22.5A之间<具体需要根据负载使用情况进行调整合适>;

网友Z:
变频只带动一只电机就没必要安装只要把电流设定好就行,如果带动多个电机可根据电机功率大小以及电流大小在变频输出瑞安装空气开关可起保护作用,我认为很不错的。

网友AA:
标记哈,下次来细细学习

网友AB:
变频器在一拖多的情况下才会加热继电器保护电机,一拖一变频器的本身保护即可,一拖多时变频器无法单独对驱动的电机进行过载保护,因此必须加装热继电器。

网友AC:
当一台变频器接多台电动机时,由于每台电动机的容量比变频器小得多,变频器不可能对每台电动机进行热保护。则每台电动机只能分别由各自的热继电器进行保护。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爱学习关于1.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变频电机时,只需要设定好变频器与电机相应的参数,不需要加。2. 一台变频器控制N台变频电机(同功率的电机)共时工作时,可以考虑加装热继电器,需要电机上端单独加热继电器。3. 一台变频器控制N台变频电机(同功率的电机)每台单独工作时,不需要加热继。4.  当电动机需要在变频和工频之间进行切换控制的情况下,因为在工频运行时,变频器不可能对电动机进行热保护,故热继电器是必需的。 使用注意事项:1.复位按钮最好设在“手动”位置,只有按下复位按钮方可复位,这样能提醒维修人员查清故障原因,避免误操作。2.用热继电器做电动机的缺相保护时,要考虑电动机的接法。一般的热继电器都不能为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做充分的断相保护,即使是三相式。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相线断线后,流过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不同,也就是说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不能反映断相后的过载电流。星形接法的电机,断线后,电流比例相同。3.要考虑工作情况。长期稳定工作的电机,可以根据额定电流选热继电器,取热继电器额定电流的0.95-1.05倍,使用时把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值调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值。如果电动机不随便停止的,以免造成损失的,可以把热继电器的值调大点

敬佩

网友W:
对:时三——王者之师关于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     首先说明,这个热继电器上的问题,加在变频器上面---其实是化蛇添足的,原因变频器本身有保护的。热继电器的作用是保护电动机不被过负荷,而过负荷的情况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会增大,不论是带多台电动机还是带单台电动机,都是可以在变频器上设定一个总电流的,只是需要在首次运行的时候测试下电流;就是在首次运行时候,测试下多台电动机或者单台电动机运行的时候---满足现场经常运行的工况的电流,然后参照这个电流,放大点1.05-1.2倍来设定即可。热继电器的检查过负荷,绝对没有变频器本身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精确和动作迅速的。内容的回复:一拖N,不同时运行也可以吗?内容的回复:

变频器后缀交流接触器的说。

网友AF:
在下不总是同意在上述的一种说法:

恒压供水中各个电机都安装热继。

这个热继的的作用,面向工频大于面向变频。甚至根本不面向变频。

变频器可以选择第二电机功能,甚至个别的有第三电机功能。可以供变频器拖不同型号的两种(三种)电机。因为恒压供水的时候大多是功率一致的。并且变频器不会发生同时拖动多个电机。所以不需要第二电机功能。如果变频用的专用补给泵功率与定量泵不同的话可以选择第二电机功能,实施针对性的保护。要是你的设计上定量泵有两种功率,并且也不同于补给泵的话就要用第三电机功能了。

而,工频工作的定量泵的热继,完全是为了工频接触器使用,是不需要面向变频器的。

所以我说不总是同意。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安装热继,暂时知道,就是一个变频器同时带动多个电机的时候(不管电机功率是不是一致),变频器不能直接保护电机的时候,就要采取额外的保护。增加热继(甚至接触器)。

网友AG:
引用 网友AB:
变频器在一拖多的情况下才会加热继电器保护电机,一拖一变频器的本身保护即可,一拖多时变频器无法单独对驱动的电机进行过载保护,因此必须加装热继电器。

网友AH:
 首先,我是来参加擂台学习的!

网友AI:
热继电器不是不能使用在变频器与电机中间吗

网友AJ:
引用 网友G:
1.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变频电机时,只需要设定好变频器与电机相应的参数,不需要加。2. 一台变频器控制N台变频电机(同功率的电机)共时工作时,可以考虑加装热继电器,需要电机上端单独加热继电器。3. 一台变频器控制N台变频电机(同功率的电机)每台单独工作时,不需要加热继。4.  当电动机需要在变频和工频之间进行切换控制的情况下,因为在工频运行时,变频器不可能对电动机进行热保护,故热继电器是必需的。 使用注意事项:1.复位按钮最好设在“手动”位置,只有按下复位按钮方可复位,这样能提醒维修人员查清故障原因,避免误操作。2.用热继电器做电动机的缺相保护时,要考虑电动机的接法。一般的热继电器都不能为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做充分的断相保护,即使是三相式。三角形接法的电机,相线断线后,流过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不同,也就是说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不能反映断相后的过载电流。星形接法的电机,断线后,电流比例相同。3.要考虑工作情况。长期稳定工作的电机,可以根据额定电流选热继电器,取热继电器额定电流的0.95-1.05倍,使用时把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值调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值。如果电动机不随便停止的,以免造成损失的,可以把热继电器的值调大点

网友AK:
   我只是想了解和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受益非浅!!

网友AL(2013-03-27):
采用单台变频器控制单台电动机是应该不需要热继电器的。例如我们这里的电梯,采用安川G7变频器拖动一台电动机,就没有热继电器,如图

但是采用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电动机方案时,就要考虑热继电器保护电动机了。例如在我们这里的水厂采用恒压供水系统中,一台西门子变频器拖动6台加压泵,每台电动机都用了热继电器保护。

     热继电器选用时要注意三角形联接的电动机应选用带断相保护的装置的热继电器。对于过载能力差的电动机,整定值调整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0.6-0.8倍,而对于启动时间长,不允许停车的电动机,热继电器整定值调整到额定电流的1.1-1.15倍。

     还有就是热继电器动作后必须有技术人员或值班电工到现场观察,确认后复位,例如我们的皮带运输中热继电器保护动作后,每次都是值班电工到现场处理后恢复才能运行,而现场司机是不能处理的。

网友AM(2019-06-27):
选用热继电器是需注意哪些问题?

百度竞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