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服务器死机问题

楼主(2013-01-12):
和利时DCS服务器兼操作员站死机了,我想重新安装,我拿出和利时给的光盘,只进行操作员站安装和服务器的安装及它们各自的补丁,然后正确设置IP地址,都完成后,最后到工程站去下载服务器和操作员站,请问这样的步骤对吗,不明白的请别打扰好吗,非常感谢,很急,谢谢

网友A:
见过没用过。帮你顶了。

网友B(2013-02-16):
如果是冗余服务器又做操作站,应该有4张网卡,ip是固定的,没必要改

网友C:
按照你说的操作顺序,是可以的。但是建议最好搞清楚死机的原因,否则重装却没达到效果就是无用功了,还有电脑上应该有系统备份吧。

网友D(2013-06-08):
你安装的是主机的操作系统,还是组态或者监控软件?

网友:
正确顺序是,先安装操作员站,然后安装服务器,然后打操作员站补丁和服务器补丁,安装服务器时注意提示你是A机或者B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即可。安装后注意检查SNETA对应的一定是主板集成网卡,SNETB对应的一定是外置网卡一般为interl pro或者别而品牌的网卡。根据服务器是A或B的实际情况,确定SNETA的IP地址为130.0.0.1或130.0.0.2,;确定SNETB的IP地址为131.0.0.1或131.0.0.2;并在IP属性的高级里面绑定操作员站IP地址,如确IP地址为130.0.0.50和131.0.0.50等。然后下装并重启服务器,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对未死机的服务器重新下装并重启。注意手动切换一下服务器,确保每次下装的服务器工作状态为备用。

网友E:
确定SNETA的IP地址为130.0.0.1或130.0.0.2,;确定SNETB的IP地址为131.0.0.1或131.0.0.2;

错了吧!!!!!!!!!!!

网友F(2013-11-16):
将没问题的系统做备份,有问题后恢复一下就可以了,5分钟搞定不用重新安装,我这都这么做

网友G:
现看一下,死机应该是机器的物理网口有问题,检查后安装。

网友H(2014-07-27):
先查查什么原因导致死机的

看看是不是历史数据没有自动清除硬盘没有剩余空间导致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