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分配扩展器

楼主(2013-01-12):
精密和大型机械自动化设备中,系统位置状态测量常常用到编码器光栅尺脉冲信号,脉冲信号需要连接到多个不同的独立反馈和控制系统中。编码器脉冲信号分配扩展器可该信号扩展标准为2路同步隔离输出;亦可用于调整增量编码器信号电平输出(5VDc编码器输出和24VDcPLC连接在一起),用于对旋转编码器的信号转换(5VTTL←→12~24VHTL,)又称为脉冲信号电平转换分配器,减少脉冲信号的衰减,分配器最大脉冲频率达200Kz,每组信号相互隔离。

qq1525382675陈生

接线图

网友A:
还有集电极转差分信号转换器,可将NPN和PNP两种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

详细资料如下:

HTL-TTL信号转换器是将PLC或者上位机的集电极脉冲信号(NPN,PNP)转换成差分脉冲信号,提供给控制器(伺服)所需的差分脉冲信号,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比集电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转换器输入和输出之间采用高速光耦隔离,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 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qq1525382675

集电极脉冲信号转差分脉冲信号转换器

HTL-TTL-04

一. 技术参数 SPECIFICATIONS

 工作电压范围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使用 24V(DC)

输出参数 OUTPUT DATA

输出直流电压

Input DC Voltage A型为TTL电平0 - 5V差分信号

典型输入电流

Type Input Current With Un  5 mA

典型传输频率

Transmission Frequency  转换脉冲频率0 - 200 KHz

输人参数 INPUT  DATA

输人信号NPN与PNP

Low Level Output Voltage 常规输出低电平为 < 0.4V ( Io = 25 mA )

连续负载电流输出电流

Continuous Load Current 常规输出25 mA

典型开关速度

Switch - Off Delay MHM-02A/02B/02AT/02BT: RiseTime 140ns FallTime 60ns (纳秒)

MHM-02AO/02BO: tON 0.5us tOFF 1us (微秒

典型运行参数 TYPE GENERAL DATA

输入最多2组AB集电极脉冲信号(NPN,PNP都可)

输出最多2组AB相差分脉冲信号,增加脉冲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输入输出隔离电压

Isolation Voltage in / out 2500 V

工作温度范围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20 - +85 ℃

外形尺寸

Outside dimension 125mm(H) × 70mm(W) × 30mm(D)外壳封装

网友B:
不错的产品,帮你顶了。

网友A:
集电极转差分信号转换器实物图如下集电极转差分信号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有空沟通交流。哈哈

网友D(2013-03-29):
请联系我。QQ:549237896  现在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