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与三菱PLC(FX2N)通讯

楼主(2013-01-12):
     我们现在有个工程,三个S7300的CPU(313C-2DP)走的DP通讯,现在要和另外一个系统通讯,他是三菱FX2N的PLC,

我S7300系统每个主从站都有触摸屏要求触摸屏能显示到三菱的数据,是不是用我的主站与三菱PLC通讯上就行,怎样实现!

网友A:
看了看不会啊,技术不行啊

网友B:
看你触摸屏能不能这样的通信,用一个口与西门子的通信,因为你本身三个西门子已经在通信了,用别一个口与三菱实现一机多屏通信。还有就是用西门子与三菱无协议通信。

网友C:
看看能否给2n增加个DP模块. QQ:57577105

楼主:
对:蓝天月亮关于看你触摸屏能不能这样的通信,用一个口与西门子的通信,因为你本身三个西门子已经在通信了,用别一个口与三菱实现一机多屏通信。还有就是用西门子与三菱无协议通信。 内容的回复:

怎么实现一机多屏通讯,怎么实现西门子与三菱无协议通信,能具体一点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