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dop输入dvp的程序

楼主(2013-01-12):
如何通过dop输入dvp的程序。dop,dvp参数如何设置。doP-B10S114.DVP32ES2

网友A:
DOP要有穿透功能才行。

网友B:
wplsoft里面选择directlink方式,可以看看如何下载台达程序的资料,中达官网上有

网友C:
设置-通讯设置-传输方式:DirectLink(USB),确定;台达HMI的下载线连好、并与台达PLC的通讯线插好!可能还要进入DOP-B10S114的“系统菜单”作些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