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测距传感器

楼主(2013-01-12):
求一款不被电焊机弧光干扰的测距传感器,激光已经试过,不行有光干扰,超声波检测的面太大,也不好用,检测距离500毫米里面,检测的点直径在20MM的范围里,谢谢各位,不知有没有。

网友A:
这个找几家传感器的代理商咨询一下。

网友B:
电焊机上拴根绳去~~~~~~~~~~~~~~~~~~~~~~~~~~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
这个找几家传感器的代理商咨询一下。
内容的回复:
问了2家,倍加福的超声波不怕干扰,就是它的检测面太大,如果可以达到激光的那种效果的话,那就太好了。

楼主:
对:怪话二王关于
电焊机上拴根绳去~~~~~~~~~~~~~~~~~~~~~~~~~~
内容的回复:
大师说话有意思

网友C:
我们有小波束的超声波传感器

楼主:
对:传感器方案关于
我们有小波束的超声波传感器
内容的回复:
有多小,在500mm里面检测面大小可不可以达到小于20mm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