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伺服电机大电流启动电流闭环 不稳定

楼主(2013-01-12):
       最近调试 3000W伺服电机,电流环调试好后,调试速度环时,当速度从0转快速上升到2000rpm多时,发现电流环反馈的电流有一小段时间不正常,急剧突变,而不是向着电流的目标值逼近,只要反馈的电流达到或超过25A时,这种现象比较突出,上下十几安培乱波动。这时候母线电压掉下去很大,有150V左右,   模块电源倒都是正常,还请大牛们指导!!!!!!!!!!!!!

楼主:
用同一驱动器,只是模块变成30A,以前1000W以下调试都没发现这种问题

网友A:
转速高了  要注意电机的反生电动势 与母线直流电压的关系   此时需要弱磁控制。

具体的我不懂 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电机的反生电动势 与母线直流电压的关系   此时需要弱磁控制。具体的我不懂 你可以往这个方向考虑。

电机转速还在额定转速以内,要弱磁控制吗?

网友C(2013-08-24):
1、楼主说:“最近调试 3000W伺服电机,电流环调试好后,调试速度环时,当速度从0转快速上升到2000rpm多时,发现电流环反馈的电流有一小段时间不正常,急剧突变,而不是向着电流的目标值逼近,只要反馈的电流达到或超过25A时,这种现象比较突出,上下十几安培乱波动。”

2、看来楼主在调试有问题:

1)伺服的负载是多少?没有带负载,怎么调“电流环”?

2)伺服的负载是多少?没有带负载,怎么调“速度环”?

3)伺服的负载是多少?“速度环”工作时,“电流环”也工作吗?

网友C:
3、同一个负载,伺服驱动时,在速度环可以任意给定速度;但不能给定电流!

4、同一个负载,伺服驱动时,在电流环可以任意给定电流;但不能给定速度!

网友C:
5、因为,同一个负载,伺服驱动时,在速度环可以任意给定速度;电流是跟随负载大小变化的!

6、因为,同一个负载,伺服驱动时,在电流环可以任意给定电流;速度是跟随负载大小变化的!

网友C:
7、所以,同一个负载,伺服驱动时,不能在速度环给定速度,又在电流环同时给定电流!

网友C:
楼主那个《感应电机 矢量控制时Id怎么给定》的回复,大家可以到我的中华工控网《电工与电子学习园地》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