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文切换

楼主(2013-01-12):
我想点击中文显示我是,在点击中文还是我是,点击English显示I AM,在点击English还是I AM,其中填入中文和English的变量是开关de。在运行策略新建用户策略ce,新增两个策略行,分别填写

!SetCurrentLanguageIndex(1) ,!SetCurrentLanguageIndex(0) .在中文的属性中执行运行策略选ce,数据对象清0,de;在English的属性中执行运行策略选ce,数据对象置1,de。运行时点击中文出现英文的I AM,在点一下显示我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请路过的各位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语言切换有这么复杂吗 ? 好像有个专用的语言切换功能调用吧 ?

网友B:
楼主是否有做中文和英文这2个文字标签库呢?

一般来说,语言的切换都需要预先设好相关语言的库的。

下面其他屏的语言切换得文字标签库

楼主:
我的屏是昆仑通态的,不能像你这样设置

网友C:
西门子的屏很容易,别的屏不能用词典

网友D:
做了四国语言...和三种尺寸单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