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接地问题?

楼主(2013-01-12):
看到用此方法测量接地电阻有以下疑问? 请各位帮忙

1;找一个1KW的负载【比如电水壶】

2;将此负载电源插头与220V的相线及被测的接地桩穿连接通,此时负载能工作。连接图如下

3;用钳形表测工作电流(例如5A),用万用表测负载插头两端电压【例如此时压降为20V,即接地桩与大地之间的压降,显然压降越大,接地电阻值也越大,接地效果就越差】

4;根据测量数据R=U/I=20/5=4欧姆

     A;这样在配电变压器工作时,能否按下图连接【变压器的中性点与变压器外壳连接后一 起做的接地】?

     B;这样测量是否准确?

 5;同样是相线到接地桩,为何第一个图是20V,  第二个图是配电房的【相线到接地桩是220V,即使接同样的电热管】

点击查看原图

楼主:
请各位师傅帮忙解释下。    同样是相线到接地桩上图测量电热管2端是20V,  而下图是220V    【接地桩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A:
楼主现在可能有点乱

你测量的第二次才是真正的加热管两端电压220V,即电源电压!

第一个你说压降为20不对吧?应该是压降为200,这样接地极的压降为20V,才能对上

第二次测量为何是220V很简单,接地铜牌的电阻非常小的和接地极不一样,所以等于220V的电源直接加在电热管两端

这样测量肯定是不准的,  接地电阻一般是小于4欧姆的,你的测量误差、表计误差、计算误差都在里面,所以结果只能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可能有点乱你测量的第二次才是真正的加热管两端电压220V,即电源电压!第一个你说压降为20不对吧?应该是压降为200,这样接地极的压降为20V,才能对上第二次测量为何是220V很简单,接地铜牌的电阻非常小的和接地极不一样,所以等于220V的电源直接加在电热管两端 这样测量肯定是不准的,  接地电阻一般是小于4欧姆的,你的测量误差、表计误差、计算误差都在里面,所以结果只能参考

楼主:
对:今生缘_289关于楼主现在可能有点乱你测量的第二次才是真正的加热管两端电压220V,即电源电压!第一个你说压降为20不对吧?应该是压降为200,这样接地极的压降为20V,才能对上第二次测量为何是220V很简单,接地铜牌的电阻非常小的和接地极不一样,所以等于220V的电源直接加在电热管两端 这样测量肯定是不准的,  接地电阻一般是小于4欧姆的,你的测量误差、表计误差、计算误差都在里面,所以结果只能参考内容的回复:

多谢帮助。今天实际按第一图连了一次,用的是1KW的电热管【实测电热管2端电压为210V,钳出的电流4.5A,算出的R=46.6欧姆,第二次换一25W的白炽灯(而得出的R又是灯泡的阻抗】

当时也就迷茫了,这样得出的不是接地电阻【而是串接电器的阻抗】

这种方法是电工手册看到的【我们这只有摇表1000V的】,现在很想知道接地电阻是否合格【因为最近5年从来没测过】

网友C: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A:
不过楼主的学习精神还是值得大部分人学习的,多动手收获更多!

网友D: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测电阻不是有摇表么?

网友E: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一切就OK啦

网友E:
楼主所讲的其实就是我们民用的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重复接地就不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李老师帮助。N和PEN如上图所示, 是在一起做的接地。变压器中性点接变压器外壳【又接配电柜外壳,这是用钢板焊接在一起的】。  然后从变压器外壳引一根35平方毫米的铜线   经过绝缘子到配电柜作为N用。

我的测试点是在进车间的柜子里做的一根接地线【这根线与进车间的N没有联系】,接的这根地线直接到设备外壳。

正常相线对N为220,  而实际相线经电阻丝到车间做的接地线为210V.    接地R=220-210/4.5

想请教老师这样能否变压器外壳的【做在一起的接地电阻?

网友G:
  1) 接地电阻的大小,对于接地设施的作用有很大影响。常用方法是采用接地摇表测量,但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用电流表、电压表进行测量。如下图所示。图中B为隔离变压器,E为接地体,T为探测电极,F为辅助电极,K为开关。

2)接通电源后,首先将开关闭合,用电流表测出设备电阻电流,用高内阻电压表测出接地极“E”与电位探测极"T“之间电阻RX上的电位差U,接地电阻便可用欧姆定律算出。

 3)楼主的测法似乎未考虑电位探针问题,得出的接地电阻将不准确。

4)采用这种方法测量接地电阻时,一般规定须用交流电源。由于220V,380V交流电源都是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方式,显然如果将电源直接接入测量线路,就会造成接地短路,产生的短路电流可能使仪表损坏,因此必须用隔离变压器,使电源与测量线路隔离。根据变压器工作原理可知,变压器的原边与副边只有磁的联系,没有电的联系,所以利用变压器可以使测量线路与电源隔离,不会造成接地短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内容的回复:多谢李老师帮助。N和PEN如上图所示, 是在一起做的接地。变压器中性点接变压器外壳【又接配电柜外壳,这是用钢板焊接在一起的】。  然后从变压器外壳引一根35平方毫米的铜线   经过绝缘子到配电柜作为N用。我的测试点是在进车间的柜子里做的一根接地线【这根线与进车间的N没有联系】,接的这根地线直接到设备外壳。正常相线对N为220,  而实际相线经电阻丝到车间做的接地线为210V.    接地R=220-210/4.5    想请教老师这样能否变压器外壳的【做在一起的接地电阻?

      电力系统的接地形式有三中:IT、TT和TN。低压供电系统多数采用TN----保护接零的供电系统,所以,在供电线路的四根或五根线中没有地线,地线没有实际意义。

      如果是变压器下的低压馈电开关柜,柜的外壳应该接PE,柜内有N排。PE连接接地网,N接到变压器的N套管,N与接地网连接。N和PE在变压器处是一点,你的柜外壳还有必要做接地线吗?如果是TN-C系统,外壳接N;如果是TN-S系统,外壳接PE。

      过去提倡重复接地,TN-C系统在用电设备处做地线连接N;TN-S系统在用电设备处做地线连接PE。其实没多大意义,重视PEN线或PE、N线就足够了,因为做欧以下的接地体不太容易,而供电线路的PEN或PE阻抗是在毫欧级。

网友J:
1、如图,你只要检测出V2的电压值,负载的电流值A,则接地电阻R=V2/A;

2、BC的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

3、测量过程要注意穿绝缘鞋,防跨步电压;

网友J:
4、C点是一个电位桩,可以用一个钢筋打入地面以下0.5米即可;

5、负载选大一点,电流大一点,测量的结果更可靠!

网友H:
V2能测量吗?  20米?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1) 接地电阻的大小,对于接地设施的作用有很大影响。常用方法是采用接地摇表测量,但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用电流表、电压表进行测量。如下图所示。图中B为隔离变压器,E为接地体,T为探测电极,F为辅助电极,K为开关。2)接通电源后,首先将开关闭合,用电流表测出设备电阻电流,用高内阻电压表测出接地极“E”与电位探测极"T“之间电阻RX上的电位差U,接地电阻便可用欧姆定律算出。 3)楼主的测法似乎未考虑电位探针问题,得出的接地电阻将不准确。4)采用这种方法测量接地电阻时,一般规定须用交流电源。由于220V,380V交流电源都是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方式,显然如果将电源直接接入测量线路,就会造成接地短路,产生的短路电流可能使仪表损坏,因此必须用隔离变压器,使电源与测量线路隔离。根据变压器工作原理可知,变压器的原边与副边只有磁的联系,没有电的联系,所以利用变压器可以使测量线路与电源隔离,不会造成接地短路。

多谢帮助。将开关闭合,用电流表测出设备电阻电流【不用接负载?】

T F电极插入多深,分别据E多远?   A    V的量程?

B用1;1隔离变压器【多大容量合适】用220v可以不?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回复内容:对:运动天使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                                                   内容的回复:多谢李老师帮助。N和PEN如上图所示, 是在一起做的接地。变压器中性点接变压器外壳【又接配电柜外壳,这是用钢板焊接在一起的】。  然后从变压器外壳引一根35平方毫米的铜线   经过绝缘子到配电柜作为N用。我的测试点是在进车间的柜子里做的一根接地线【这根线与进车间的N没有联系】,接的这根地线直接到设备外壳。正常相线对N为220,  而实际相线经电阻丝到车间做的接地线为210V.    接地R=220-210/4.5    想请教老师这样能否变压器外壳的【做在一起的接地电阻? 内容的回复:      电力系统的接地形式有三中:IT、TT和TN。低压供电系统多数采用TN----保护接零的供电系统,所以,在供电线路的四根或五根线中没有地线,地线没有实际意义。      如果是变压器下的低压馈电开关柜,柜的外壳应该接PE,柜内有N排。PE连接接地网,N接到变压器的N套管,N与接地网连接。N和PE在变压器处是一点,你的柜外壳还有必要做接地线吗?如果是TN-C系统,外壳接N;如果是TN-S系统,外壳接PE。      过去提倡重复接地,TN-C系统在用电设备处做地线连接N;TN-S系统在用电设备处做地线连接PE。其实没多大意义,重视PEN线或PE、N线就足够了,因为做欧以下的接地体不太容易,而供电线路的PEN或PE阻抗是在毫欧级。 内容的回复:

李老师,你好。变压器下的低压馈电开关柜,柜的外壳应该接PE,柜内有N排。PE连接接地网,N接到变压器的N套管,N与接地网连接。N和PE在变压器处是一点,这一点的电阻能否用上述方法测】你的柜外壳还有必要做接地线吗?【没有】如果是TN-C系统,外壳接N【这是4根线到车间,N即做工作,又做保护】;如果是TN-S系统,外壳接PE【在N排分出2根线,一根做N,一根做PE】

楼主:
引用 网友L:
1、如图,你只要检测出V2的电压值,负载的电流值A,则接地电阻R=A/V2;2、BC的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3、测量过程要注意穿绝缘鞋,防跨步电压;

多谢刘老师。星期天我实际试一下。   V2这样测得【在pe桩到旁边的大地,有数字表测得是0.几伏,距离是表笔的距离】

网友A:
好久不见刘老师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 1、如图,你只要检测出V2的电压值,负载的电流值A,则接地电阻R=V2/A;2、BC的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3、测量过程要注意穿绝缘鞋,防跨步电压;  内容的回复:多谢刘老师。星期天我实际试一下。   V2这样测得【在pe桩到旁边的大地,有数字表测得是0.几伏,距离是表笔的距离】

1、如果电流A小,电压V2小;

2、如果电流A大,电压V2大,电流大一点,测量要准确一些;

3、一定要注意安全,接地极只有这一个电流A,不能有其它电流,如果有就要求总电流A!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见刘老师了

天天在,只是在运动控制版块忙碌着!

网友M:
15楼测量V2貌似不行,还是改测负载上的压降,再计算为好。

网友N:
第一个图:PE与N线共用的。

第二个图:PE与N线分开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J:
1、如图,你只要检测出V2的电压值,负载的电流值A,则接地电阻R=A/V2;2、BC的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3、测量过程要注意穿绝缘鞋,防跨步电压;

R=A/V2   真是无语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J: 1、如图,你只要检测出V2的电压值,负载的电流值A,则接地电阻R=A/V2;2、BC的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3、测量过程要注意穿绝缘鞋,防跨步电压;  R=A/V2   真是无语了

1、谢谢这位师傅指正!

2、大家注意了,接地电阻R=V2/A

网友J:
引用 网友M:
15楼测量V2貌似不行,还是改测负载上的压降,再计算为好。

1、测负载上的压降V1,测相电压V2;

2、则接地电阻R=(V2-V1)/A 。

网友J:
3、这个误差会小一些,电流A不包括V2的支路电流!

网友J:
4、还是觉得这个要好得多!因为V2电压低,支路电流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P:
1) 接地电阻的大小,对于接地设施的作用有很大影响。常用方法是采用接地摇表测量,但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用电流表、电压表进行测量。如下图所示。图中B为隔离变压器,E为接地体,T为探测电极,F为辅助电极,K为开关。2)接通电源后,首先将开关闭合,用电流表测出设备电阻电流,用高内阻电压表测出接地极“E”与电位探测极"T“之间电阻RX上的电位差U,接地电阻便可用欧姆定律算出。 3)楼主的测法似乎未考虑电位探针问题,得出的接地电阻将不准确。4)采用这种方法测量接地电阻时,一般规定须用交流电源。由于220V,380V交流电源都是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方式,显然如果将电源直接接入测量线路,就会造成接地短路,产生的短路电流可能使仪表损坏,因此必须用隔离变压器,使电源与测量线路隔离。根据变压器工作原理可知,变压器的原边与副边只有磁的联系,没有电的联系,所以利用变压器可以使测量线路与电源隔离,不会造成接地短路。 内容的回复:多谢帮助。将开关闭合,用电流表测出设备电阻电流【不用接负载?】T F电极插入多深,分别据E多远?   A    V的量程?   B用1;1隔离变压器【多大容量合适】用220v可以不?

1.用电流表测设备电阻电流应没有负载,以免负载电流流过接地网而影响测量结果T F电极探针插入地下约0.5m--1m深。

2.由于地中电流通过大地的截面变化,在电流途径单位长度上的电阻值是不同的,在接地体附近的电阻最大,离接地体愈远电阻愈小。因此,电流途径单位长度上的压降也不同,离接地体愈远,单位长度上的压降愈小,在距离接地体15--20m处电压降最小,实际可认为压降为0。所以,只要测量从接地体E到T约20m范围内的土壤电阻,即是所需测量的接地电阻。

3该方法可测量0.1---1000欧及以上数值,尤以测量1欧以下小电阻较为准确。如果能使测量电流在30A--100A范围,其准确度更高,但此时应利用电流互感器在二次侧读取电流值(一次侧连接隔离变副边,电流表接于二次侧),计算时乘上电流变比即可。注意,增大电流将使电压升高,因采用相应措施保证人身安全。

4.可用1:1隔离变压器220V电源即可。电压表应选用量程大于或等于220V的数字表或高内阻万用表。

楼主:
如果能使测量电流在30A--100A范围,其准确度更高,【电流的大小如何控制】

我们这最大的隔离变压器为150VA变36V的。

用3000VA的调压器行不?

网友G:
对:运动天使关于如果能使测量电流在30A--100A范围,其准确度更高,【电流的大小如何控制】我们这最大的隔离变压器为150VA变36V的。用3000VA的调压器行不?内容的回复:

通常功率因数为0.85,变压器效率为0.8,1.P=U*I=220*30=6600W,P=UICOSΦ=SηCOSΦ,S=6600/0.8/0.85=9705VA;

2.P=U*I=220*100=22000W,P=UICOSΦ=SηCOSΦ,S=22000/0.8/0.85=32353VA;

在上述范围选用变压器即可。

楼主:
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运动天使关于如果能使测量电流在30A--100A范围,其准确度更高,【电流的大小如何控制】我们这最大的隔离变压器为150VA变36V的。用3000VA的调压器行不?内容的回复:通常功率因数为0.85,变压器效率为0.8,1.P=U*I=220*30=6600W,P=UICOSΦ=SηCOSΦ,S=6600/0.8/0.85=9705VA;2.P=U*I=220*100=22000W,P=UICOSΦ=SηCOSΦ,S=22000/0.8/0.85=32353VA;在上述范围选用变压器即可。内容的回复:

9KVA  -32KVA的变压器可是不好找?

网友G:
对:运动天使关于回复内容: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运动天使关于如果能使测量电流在30A--100A范围,其准确度更高,【电流的大小如何控制】我们这最大的隔离变压器为150VA变36V的。用3000VA的调压器行不?内容的回复:通常功率因数为0.85,变压器效率为0.8,1.P=U*I=220*30=6600W,P=UICOSΦ=SηCOSΦ,S=6600/0.8/0.85=9705VA;2.P=U*I=220*100=22000W,P=UICOSΦ=SηCOSΦ,S=22000/0.8/0.85=32353VA;在上述范围选用变压器即可。内容的回复:9KVA  -32KVA的变压器可是不好找? 内容的回复:

    也可用隔离调压器产生可变电源以取得测量值,但应注意用电安全,测量时所需电源容量与被测接地电阻、辅助接地电阻、电压表量程及试验电压有关。

   为使测量准确,保障人身安全,在辅助极30--50公尺范围内不能有人和动物跨入,下雨时和刚下雨后不能进行测量。

   由于涉及人身安全,且试验场面大,不好操作,未有经验者最好不要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