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电流变送器、电流表测量的值不一样

楼主(2013-01-12):
今天在调试一台控制柜时发现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互感器是10/5的,电流表也是10/5的,电流变送器是4-20mA,将电流表,电流变送器与互感器穿起来,应该i就能测出感应电流了吧,三相电机功率为4.5KW,电流应该是6.84A。但电机满负荷工作时,电流应该是6.84A,但电流表显示4.5A,变送器得出来的只有1.6A,很是不理解,求解???

网友A:
1.”电机满负荷工作时,电流应该是6.84A"是在COSΦ=1时求得的值,电机实际运行状况下,不能保证功率因数为1(通常在0.85--0.99之间),要根据P=3IUCOSΦ或P=3IUCOSΦ求出电流准确值。

2.“电流表显示4.5A”,是指所安装的电流表盘面指示值,还是指钳形电流表卡得的值,请表述清楚。不管是指哪个值,如果所安装的电流表或钳表不合格,也会造成读数有误。要排除表计的误差,否则不好判断。

3.“变送器得出来的只有1.6A”,是指钳表测得的输入值还是后台电脑显示的值,请表述清楚。正常情况下,如电流表合格,它显示4.5A,变送器显示也应约4.5A,除非变送器不合格,也不排除回路有分流现象。

楼主:
首先谢谢世猫的细心,第一是电流表盘的显示值,1.6A是传送到电脑上的值,其实我钳形表测主回路电流是6点几,接在互感器上的线卡出来的电流是2.5A,我都搞不清了。

网友B:
三相电机功率为4.5KW,电流应该是6.84A。但电机满负荷工作时,电流应该是6.84A,但电流表显示4.5A。你那是指针式电流表吧?调机械零点。变送器得出来的只有1.6A,一般投入使用时电流变送器也要校正的,就是调电流变送器上零点与量程。

网友B:
1.6A是传送到电脑上的值,那是你电脑的量程与电流变送器量程不一样,先测下电流变送器输出的毫安数,改电脑上的量程。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很郁闷电脑上该怎样改量程。具体该设多少啊。

网友B:
你钳形表显示6A多,估计你电脑里量程是50A.

网友A:
对:灬孤单灬关于首先谢谢世猫的细心,第一是电流表盘的显示值,1.6A是传送到电脑上的值,其实我钳形表测主回路电流是6点几,接在互感器上的线卡出来的电流是2.5A,我都搞不清了。 内容的回复:

1."钳形表测主回路电流是6点几"测得是互感器一次电流值(互感器一次侧接电机主回,“接在互感器上的线卡出来的电流是2.5A”测得是互感器二次电流值。如果钳形电流表准确,测得一次电流6.84A,那么接在互感器上的线卡出来的电流应是3.4A,。现在钳表卡互感器是2.5A,是与一次电流同时测的吗?如不是,则2.5A值不真实。因为电机电流随时都在变化,只有用两只钳表同时测一次、二次侧才读得准。此外,电流表正确显示应为6.84A,现显示4.5A,说明表计不准确,应重新校验。

2.变送器正确显示值也应是6.84A。1.6A的显示值,要么是变送器不准确,要么是连接变送器输出侧电脑量程显示不对,在变送器合格的情况下应保证量程设置为10A/5A才能正确显示。

3.设置电脑量程应请懂组态的专业人士在工程师站进行,其他人不可随意设置,因为电脑程序涉及系统很多量,弄不好会出大事。

网友C:
按你说的,用钳表测量电机电流是6A 多,测互感器输出是2.5A,你的互感器是 2:1的,一次是6A,二次应该是3A,即使你的钳表不准,但比例应该是准的。因此判断你的互感器有问题,可能不是10/5的,也可能是劣质品。变送器显示的值小的原因是你把变送器的量程搞错了。

网友A:
    按楼主所说"互感器是10/5的,电流表也是10/5的",应是确切的已知条件吧!如不确切,那现有已知条件就很不充分,就要把电流表、变送器、钳表、互感器、电脑量程、电流回路等相关因素统统都考虑进去,一一排除,这个网就撒得大了。所以,楼主首先要查清有关设备、表计铭牌参数,确定互感器、电流表变比,接下来才好一一分析判断你所述问题。

网友D:
真够乱的。最基本的问题了。路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今天基本已经知道原因了,应该是互感器精确度不够准确。

网友E(2014-08-28):
那么精度要达到多少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么精度要达到多少才行?

电流表1.5级、变送器0.5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