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你们工作中用国货还是洋货

楼主(2013-01-12):
     大家好,法这样一个帖子只是想确定下我们单位的设备如何,也没有去过外面别的单位,所以在此了解下。   首先介绍下我们厂的设备  我们是汽车生产企业       我们单位的设备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进口货。电机是西门子和SEW的。   变频器主要是富士的 个人感觉这款变频器比别的厂家可操作性好。一般不会出什么故障。  软启动是施耐德。PLC也是西门子。接触器也都是西门子的。  然后我们用的工具是世达电工九件套。  福禄克的371表。    ABB的涂装线 今年刚装的   不过里面是西门子的变频器  。传感器是倍加福和  巴鲁夫的。水泵风机的电机是上电的。 除了小型空开是德力西的和个别电机之外都是洋货。      站在个人的角度我希望是用国产的毕竟国货当自强,但是放在我是一个技术人员的位置我不愿意用国产的。  以前用过一个接触器是德力西的  没有几天就发现其中一个触头接触不良。这种事我们在西门子的接触器上从来没有发现过。  不知道各位你们的设备如何?

网友A:
我们是做设备柜的,一般选用的是施耐德,西门子的。国产也有。

网友B:
看你什么价格,价格高就是名牌,质量当然也好,价格便宜就用国产无品牌的,质量当然不可质保 !

网友C:
貌似现在很多进口货都是在中国组装生产,其实国产的也有质量不错的,只是你接触的少,价格跟洋货差不了多少,比起来大多数人更愿意用洋货而已!

网友D:
个人感觉关键设备还是得用洋货,并不是不相信国货,而是国货有时候质量确实不行。我接触的冶金行业做自动化的,基本上都是洋货,西门子,施耐德,AB。别的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E:
我们这里关键设备都是洋货呀,PLC是西门子、欧姆龙或三菱的,伺服电机是西门子、三菱或安川的,不过现在台达的用得也多了,其它的重要传感器、以及开关、继电器也主要是洋货。

网友F:
汽车生产线么,大都是原装进口的成套设备,中国能有几个造出汽车组装流水线,所以外国的流水线当然大多数都是外国的设备,而国产的设备在自己组装的设备里面就有很多。

网友G:
笨驴多滴地方,洋货就多,,这是个规律鸟 。。。。。。。。。

网友G:
用洋货还是用土货,用名牌还是用杂牌,,,就是个简单的价值判断

懂货就赌眼力

不懂货就买大牌

所以那老用名牌滴,一定是头大凯子傻驴 。。。。。。。。

网友H:
这个嘛看老板,

以前在冶金行业时,基本用的都是洋货,PLC大部分是西门子的,变频器以西门子和施耐德居多,接触器很多ABB的,

以前认识一个卖森兰变频器的,他去推销,领导直接给他一句:你的产品在冶金行业的成功应用案例有多少,不选择国产的,不是钱的问题。。。

现在处的行业,啥都有,有行业里的顶尖设备,那个配置是一流的,全部洋货,

也有国产的设备,说其中一种吧,

PLC选用三菱的,变频器是富士,触摸屏是西门子的,伺服是安川的,接触器和空开是正泰的,液位传感器和固态继电器选用欧姆龙的,中继是施耐德的,,那叫一个五花八门啊,呵呵

网友I:
我一般电器都是德力西的,小型继电器是冒牌欧姆龙.按钮是假施耐德.PLC是台达的.除了德力西的全是淘宝货.

网友J:
我公司用的电气零部件全是洋货。

网友K:
现在山寨,水货太多。。。。

网友D:
鬼谷子说的很对,我就是搞冶金自动化的。主要是国货关键时候掉链子啊。PLC和主要变频肯定用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