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小弟请求帮忙!

楼主(2013-01-12):
各位兄弟:小弟请求帮忙!
组态王和西门子如何通信?

网友A:
组态王的通信帮助写的比较详细;

不会的;可以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的通信帮助写的比较详细;不会的;可以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

网友C:
看组态王软件帮助里面的驱动说明。

网友D:
组态王软件设置就行了;COM口里面设置一下;

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帖子:

200PLC和组态王进行以太网通信;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1/201301071300320000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