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电动机软启动的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

楼主(2013-01-12):
电机带的是破碎机,属于重型负载。还有就是这个最大电流能持续多长时间?跟软启动的上升时间有关系吗?启动时的起始电压是高了好还是低点好?

网友A:
重载启动时可以适当提高起始电压,启动时间适当延长。

网友B:
软启动你就当它是降压启动器,软启动的上升时间就是起动时间,这个值小了重载启动时电机转速还没上来,可控硅已全导通电流就会过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启动你就当它是降压启动器,软启动的上升时间就是起动时间,这个值小了重载启动时电机转速还没上来,可控硅已全导通电流就会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