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载波动

楼主(2013-01-12):
装置为CT的MP1850直流调速器,驱动1250KW的电机,电机在空载时(未连接减速机)电波在20安至40安之间波动,这正常吗?装置进行过电流环自整定,

网友A:
肯定是参数设置问题,加载后是不是波动就好了,如果是那就是转速换参数设置过硬造成的。

网友B(2013-05-04):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参数设置问题,加载后是不是波动就好了,如果是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