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校验?

楼主(2013-01-12):
那位师傅帮忙讲下MODBUS rtu通讯的    CRC是如何校验的?

网友A:
CRC16校验

CRC16校验为2字节,从报文的首字节(从站号)至数据区的最末字节以CRC16 方法计算出的校验和。

【示例】采用C语言实现CRC16校验算法如下:

unsigned short CRC16(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short len)

{

   unsigned short crc=0xffff;

   unsigned short i,j,k;

   for(i=0;i<len;i++)

   {

         crc =crc ^ buf【i】;

         for(j=0;j<8;j++)

         {

                k=crc & 01;

                crc=crc >> 1;

                if (k==0) continue;

                crc =crc ^ 0xA001;

         }

   }

   return crc;

}

网友B:
楼上的没错。百度百科也有

http://baike.baidu.com/view/80377.htm#2

另外,如果要求计算速度的话,使用查表法要比循环计算要快!

http://wenku.baidu.com/view/a8482445b307e87101f6966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