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速表指针跳动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3-01-12):
故障现象:
  一辆配置4Y 发动机的千禧款海狮汽车在60~70km/h 行驶时,车速表指针时常会有跳动。
  故障诊断:
  依车主提供的信息试车,时速低于60km/h 时车速表正常,而超过60km/h 后,表针上升的同时还有一个跳动量。连续试车10 次,有3 次发生此现象,且3 次跳动幅值大小不一。首先用金德K81 解码器读取故障码,结果无故障码显示。
  海狮4Y 发动机车速表信号的提取是靠1 个霍尔传感器完成的,传感器插在变速器的输出轴上,通过斜齿轮带动霍尔元件,输出方波信号,车速表收到此信号转化成相应的磁场力,推动指针旋转1 个角度,从而显示出车速值。从故障性质上看,这是一个非规律的间隙性故障,对于这种故障现象在测量时一定要注意时机,只有在故障现象发生的同时,检测出的数据才有意义。该车的车速传感器有3 条连线,一条线是8V 传感器电源,一条线是传感器搭铁线,第3 条线是4.5V 传感器信号线。车速表控制器就是通过信号线上的脉冲来计算车速的。
  经分析认为,这个跳动量可能产生于某一干扰信号,而汽车上最强的干扰信号就是点火系统,要确认到底是不是点火系统产生的干扰,只能请金德K80 示波器这个“照妖镜”大驾光临了。如是点火系统干扰,发生故障时波形应该如图1 所示,然而实际测得未发生故障时的波形如图2 所示,发生故障时的波形如图3、图4 所示。
  波形分析:
  如果车速表传感器的5V 信号线间歇性搭铁,则信号波形应从5V下窜,且突变部分会呈直角。
  如果是传感器电源线、地线、信号线间歇性断线,则传感器信号波形应回到5V 位置,且突变的波形应呈直角或毛刺。
  如果传感器内的三极管的精度不高或性能不良,则其信号波形中会有圆角,这是三极管的特性造成的,此时三极管正工作在饱和区。
  该车使用的霍尔式车速传感器,实测到故障时的波形图3、图4 中都出现了2 个圆角,这说明此附加的圆角信号是霍尔式车速传感器的三极管产生的,也就是说故障波形是因车速传感器性能不良造成的。

更换车速传感器后故障排除。
  维修体会:
  在实践中,维修人员对故障车辆最常用的方法是先使用解码器查询故障代码,然后依据故障码进行修理,最后清除故障码。但若报修的故障不能排除时,有些维修人员对下一步该如何操作就感到无从下手了。实际上,电控汽车的一些故障代码既可能是元件本身性能不良,也可能是线路断路或短路,还可能是因其他传感器故障或干扰信号而引起的,利用示波器诊断这些偶发性故障或疑难故障的效果非常好。示波器可以用波形实时地显示被测电压和时间的变化关系,在汽车诊断中广泛应用。现在汽车维修的重中之重是诊断,可以这样理解汽车诊断:“诊”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嗅”,或使用多种检测设备或仪器获得有用数据,这个过程是能够准确分析故障原因并能找到故障部位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如果检测仪器或设备显示不准,像国内某些汽车解码器显示假点火波形和假数据流,那么正确的诊断结果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另外,“断”就是分析判断,在前面“诊”的正确检测数据基础上,经过正确的思维得出正确的判断

楼主:
嗯!又学到了!嘻嘻

网友A:
做到这水平,要有相当深的理论知识,和良好的素质